我的翼龙爬升困难

楼主(2004-10-03):
我有两架翼龙,最近把新的翼龙改了副翼,但发现用新的机翼很难爬升,只要不拉杆就往下掉,测了重心又没问题,我用旧机翼飞却很好飞?不知为什么??

网友:
关注!

正好我也有两副机翼,近期正想对新的机翼下手,哼哼哼。。。

网友:
今天咨询艾特了。II代的机翼用在I代上没问题。。我准备定两对。。省着改了

网友:
两对机翼艾特才不会卖给你呢!至少买2000元的东西!

网友:
两付机翼的话,可能会让你找他的代理买,贵死1

网友:
哇,看来大家遭遇都差不多!

楼主:
靠,大家都没讨论我的问题,飞翼龙好累阿,有人要得话我卖了算了,哈哈

网友:
怎么做吧,又不难。

网友:
我的翼龙前久也是爬升比较困难,后来LJL告诉我了一个方法,你看下对你有没有用,能不能改善点爬升的效果。在翼台的最前端垫上那么几毫米的薄塑料片,我用的是电话卡,垫高后升力有一定提高,能改善一点爬升效果。我这么做了,前天飞的时候很好爬升,没有做任何改动的翼龙,没风的时候一圈就能爬个35米左右。飞了几次翼龙感觉到,飞的时候在转向的时候高度掉的很是厉害,稍微不注意,一个方向转过了,本来有40米左右的高度,可能一下子就掉到10米-15米左右了。一般正常的情况也要掉个5米左右高度,才爬上去的高度又没有了,只能是重新再次爬升了。

网友:
今天又去飞了下翼龙,刚刚充好的电池,爬升的很快,排除前久我的翼龙爬升难的各种原因,找到真正原因,就是电池放的久了,没有恢复过来的原因。很爽,很快轻松爬升个50米,今天的风还有点大,吹的在空中都悬停了,怕怕!弄的我手忙脚乱!

楼主:
悬停也没什么,就怕突然失速无法拉起,其实高度很重要,有高度一切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