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千万别买珠海绿色的电滑!根本不够动力!

楼主(2004-10-03):
我在广州星月买了一台珠海绿色的金鹰电滑,回来一装才知道那个550电机根本就不够力拉这个超重的怪物!都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广大摸友千万别再上当啦!我可是以570元换回来的惨痛回忆啊!

楼主:
没有回复吗?

网友:
请给出那个飞机的性能参数和你用的马达,桨的大小,电池,让大家分析一下,找原因。

网友: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相信!

网友:
绿色模型在我们珠海口碑最差!

我们这边都知道,那绿色的李老板超损,FF9CAP卖3500

网友:
看看我早写的帖

楼主:
刁死珠海绿色的7头,我买的金鹰翼展1。8米,还带副翼,机身是塑料的,现在已经买了一套FUTABA的4通,奥迪的电池加电调,现在飞机飞不起来,都不知道剩下的设备该干嘛!

网友:
小坏坏  在 2004-10-5 09:41 PM 发表:

刁死珠海绿色的7头,我买的金鹰翼展1。8米,还带副翼,机身是塑料的,现在已经买了一套FUTABA的4通,奥迪的电池加电调,现在飞机飞不起来,都不知道剩下的设备该干嘛!

: ...

同情,飞无刷吧

网友:
绿色的滑翔机肯定可以飞的起来,我有一架兰鸟,比你的还沉。
别扣电池的重量,用SC电池7节,没有问题。奥迪的电池肯定不行,也就是10A放电,你需要用能够20A放电的电池。
绿色的飞机用桐木做机翼,塑料做机身重量太大了,不过有个好处:抗摔!
最好换钴电机或无刷。

不过原配动力用上好电池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
滑翔机对动力的要求不高。明显你的配置等有问题。不能怪飞机。

网友:
马达换成华迈的0505钴电机或者fully的550电机,试一下。电池是关键,建议你试一下广西雷先生的SC2200镍镉电池,30A的电流没有问题。

网友:
各位大哥不要吓我啊,我刚买了架蓝鸟装好还没飞过啊~~我现在飞机上装的是FULL的13T550电机直带8*4的折叠桨,听你们这样说我都有点不敢拿去飞了

网友:
fx,按蓝鸟的经验,你用广西雷先生的SC 2200mah,8。4V镍镉电池应该可以飞起来的,他的2.2米的东东就飞起来了。

网友:
我就是用他的电池~~电机是FULL的550 13T的,电调是自己升级60A ~~直带8*5的折叠桨应该可以飞起了吧

网友:
马达开到最大,手持飞机感觉有明显的拉力就可以了,用的雷先生的电池是8。4V吗?

网友:
1:这个周末有没有去飞你的新蓝鸟东东? 结果怎样?
2:我周末去飞广州华科尔的波音777飞机(翼展1.5米),以前一直没有成功,这次飞成功了两次,最后一次降落时忘记把微调扳回复位,结果飞机在距离地面1米的时候向右转向,撞在地上,把机头撞断,回去后很快就修好,这已经是第5次把机头撞断了,习惯了,^_^。
3:华科尔的这款波音777象真飞机最大的毛病在动力不足,我把原配的桨改成火鸟400的桨,感觉推力增加很多,看来原配的桨不是太合适,效率比较低。飞机的滑翔性不是太好,推力一减少,高度下降很快,可能为了追求逼真性,损失了机翼的翼型没有太多考虑滑翔性。
另外,重心位置不好调整(说明书上没有明确标识重心位置,是个缺陷),前几次飞行失败,也和这个因素有关。
4:这个飞机的好处是:在空中飞行还真有波音飞机的特点,很壮观,围观的群众这样说。

网友:
还没飞呢 国庆的时候装好的准备去飞了。看了这贴子就搁置了下来。现在我已回到学校,飞机还挂在家里。蓝鸟装好以后拿在手上感觉好像没那么重,估计用我那动力组能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