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无刷电机飞翼龙

楼主(2004-10-03):
最近做了几个CD无刷电机,一直没空装机试飞。国庆放长假,装在翼力上试试效果。这个CD无刷电机锭子是24X4.8(MM)的,静态测试:7X3.2的桨,7.2V时,12500转,电流8.4A,6V时,10500转。拉力在300-460克左右。试飞是在今天中午12点多,气温在28度左右,用翼龙原1000mAh8.4V镍氢电池阻全动力可以飞行8分钟左右,动力超爽,可以以40度左右的角度爬升,拉跟斗、倒飞轻轻松松。降落后,检查电机,几乎没有温升。由于电机转速高,推力大,全动力时,按原电机原安装角度,出现严重抬头,右偏。调整安装下拉3度角,左拉5度角后,飞行姿态正常。改装CD无刷电机后,最大的变化是动力性能大大提高,电机温度超低,今天我连续飞行了6组电池才收工哦。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3 at 19:02 ]

网友:
超级翼龙

网友:
好爽阿,可惜我没电调,贵阿。

网友:
[ Last edited by rwater on 2004-10-3 at 21:46 ]

网友:
明天带去武鸣航校飞啊

网友:
不错,就是电调在外面有点不好,还是应该放到里面好点。

网友:
麻烦介绍以下用的啥无刷电调,大概多少钱,指标.

做起来困难不? 看我的一龙能整一个不

网友:
电调是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真是爽啊~~

网友:
厉害呀!

这几天做别的事,没上来。你还真是厉害呀!!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4-10-4 01:17 AM 发表:

这几天做别的事,没上来。你还真是厉害呀!!

呵呵!又做了个新的,比前几天做的要好,双线饶的,爽YY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4 at 03:52 ]

楼主:
lsh053  在 2004-10-3 11:29 PM 发表:

电调是不是自己做的????????

不会做哦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0-4 02:00 AM 发表:

呵呵!又做了个新的,比前几天做的要好,双线饶的,爽YY
好啊!!!

网友:
快快推出成品啦!

网友:
无刷我的梦想!!!

网友:
zxxhan  在 2004-10-4 15:47 发表:

无刷我的梦想!!!
不用再梦想了!现在最低一套才500元不到了!买就行了!

网友:
有一点我不太懂:不热!!!我的380电机11600转后都很热,你的小CD反而不热?

网友:
外转子的我没玩过,但我那内转子的一个起落下来可是热的不得了!有一次在空中飞掉了一个固定电机的小螺丝,结果减速架都熔化变形了。呵呵!!

[ Last edited by mingji on 2004-10-4 at 21:07 ]

楼主:
applewong  在 2004-10-4 08:47 PM 发表:

有一点我不太懂:不热!!!我的380电机11600转后都很热,你的小CD反而不热?

温度超低,问他哦,这个先生你们都认识吧,今天下午拍的照片,呵呵!!!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4 at 22:03 ]

网友:
场地很好哦~~~~~~~~~就是草少了点`~~~~

楼主:
moto  在 2004-10-4 09:55 PM 发表:

场地很好哦~~~~~~~~~就是草少了点`~~~~

这是飞机场啊!

网友:
电机不热是否说明散热好或者电机效率高??

网友:
因该是 外转子直接和空气接触~就相当于轴流风扇可以带走大量热量,而内转子电机就闷里面。没气流所以热。
不知说的对不对~~~~~~~~~:)大家拍砖。。:)

网友:
moto  在 2004-10-4 11:35 PM 发表:

因该是 外转子直接和空气接触~就相当于轴流风扇可以带走大量热量,而内转子电机就闷里面。没气流所以热。
不知说的对不对~~~~~~~~~:)大家拍砖。。:)
我想也是这样!CD电机通风也好!!

网友:
好象听网络害虫说过,说是什么悬浮式的,没有摩擦的原因吧?具体不记得了,那位再详细说下!

网友:
发热小的效率就自然高了.

网友:
gxlzhdx:你的机机用什么电调?

网友:
是凤凰10A

网友:
发热少是因为没有碳刷磨擦.

网友:
gdmmlw  在 2004-10-8 01:11 发表:

发热少是因为没有碳刷磨擦.
不对!!内转子的无刷一样没碳刷,但发热很大!!!

网友:
楼主,这是你自己弄的无刷???

网友:
很想很想买啊 !!!

网友:
mingji  在 2004-10-8 11:14 AM 发表:

不对!!内转子的无刷一样没碳刷,但发热很大!!!

你的铜套,或者轴承有问题哦!

楼主:
leeong  在 2004-10-9 12:08 PM 发表:

gxlzhdx你好请问你的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是自己做的吗?什么地方有,我很想很想要一个,我打算买翼龙的空机把它装上去。 谢谢

无刷电机是自己做的,无刷电调在交易版里找一下就可以找到商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