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带副翼翼龙的体会及问题

楼主(2004-10-03):
查看过论坛的很多帖子,我终于把翼龙改装上副翼了。遥控器用的是T4YF(我在商城买的JIABAO带的)、接收机是前几天在商城买的六通飞高、另外在电动模型买了三个GWS 5.4克的舵机(用了其中一个控制两的副翼)。
     昨晚将原装电池充电近4小时,下午到足球场试飞。总体感觉不错,很好控制机翼的平衡、转弯,但还不敢倒飞、作横滚。几个起落的降落还马虎,不象改之前每次飞机都是因为不平衡螺旋着从天上掉下来的,比较潇洒!
     现在发现电池不能满足了,但手上还有一个AKE 11.1V的锂电池,就想用上了。前次也发帖问过,那位来自法国的朋友说,AKE 11.1V的锂电池“可以用,但不能把油门全开!”。我又看有的说“可以串二极管”。现我想串二极管来用,不知串几只好?

楼主:
请DX们谈谈吧,鼓励一下新手。

网友:
我的是380的电机,我也想换11.2V的锂电池,不知道电机能承受吗?

网友:
如果你的锂电池放电能力一般的话,那用 11V 只有两条路:

1、换小浆
2、改减速

要不就等着给锂电池收尸吧,嘿嘿嘿。。。

网友:
njlhjyp  在 2004-10-3 20:27 发表:

查看过论坛的很多帖子,我终于把翼龙改装上副翼了。遥控器用的是T4YF(我在商城买的JIABAO带的)、接收机是前几天在商城买的六通飞高、另外在电动模型买了三个GWS 5.4克的舵机(用了其中一个控制两的副翼)。
     ...

串几个二极管需要反复试验,用锂电池要非常注意控制电流,边量边调整。

网友:
那么用7.2的锂电池会好点吗?

网友:
mrlf  在 2004-10-3 11:51 PM 发表:

如果你的锂电池放电能力一般的话,那用 11V 只有两条路:

1、换小浆
2、改减速

要不就等着给锂电池收尸吧,嘿嘿嘿。。。

我不这么认为,多少伏跟放电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要不然要油门控制干嘛?干脆控制开关得了.
再说,如果你傻到长时间保持全速大电流放电,那么应该是先给马达收尸,而不是电池.

网友:
bs98136  在 2004-10-5 02:23 发表:

那么用7.2的锂电池会好点吗?

如果电池可以大C数放电的话当然可以。

网友:
不要串二极管,这样太浪费电量了.效率低.

网友:
不太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