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发动机在高速时总熄火。

楼主(2004-10-03):
是三叶的老款28
发动机
,工作不稳定,有时能正常,但工作几分钟就熄火。还有就是高速时就熄火。是什么问题?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油路的事,很可能是油针里有杂物,如菜叶鱼刺果皮什麽的,把油针拧下来,用一个带小钩的针掏一下儿,好了告诉我一声,我有一个OS15和你的毛病一模一样,就是找不着毛病,你掏好了告诉我,我也掏一下儿。

网友B:
哈这也行

楼主:
晕~~~~说不定从化油器里掏出一个40的发动机了。

网友C:
有可能是压缩比过大了!发动机告诉后过热导致发动机热死的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如果上述的不行的话可以考虑用减小压缩比的办法解决!

楼主:
估计不会吧~~是个老款发动机,而且已经飞了30个起落了,以前都好好的。压缩比按说不小就不错了。

网友A:
我掏完了,掏出了一小片半透明的东西,和一点絮状物,好了。
从朝上的进油口掏,绝对是这毛病!掏完用油冲一下儿。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4-10-4 at 21:08 ]

网友D:
发动机热抱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