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桨,怎么做平衡?

楼主(2004-10-04):
我买了2个OCTURA的“毛坯桨”。上面写着必须先做平衡。不作平衡有什么危害?怎么做平衡,是不是靠小心的打磨桨叶来平衡?该打磨什么地方?我见过平衡仪,但在没有专业平衡设备的前提下怎么做?我有540电机用的钕铁硼磁钢,能用上吗?

网友:
一般玩玩就稍微打磨下就算了~~~~~~~~要不拿到汽车轮胎平衡机上调下~~~~~:)那么小要多少转才能侧的出啊 :)

网友:
不要随便改浆型~~`稍微修光下就用,因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浆多少买的,有图吗给大家看看好吗

网友:
钕铁硼磁钢用木架子架着中间用根两头磨尖的轴就行。但这根轴要大概水平!可以做。OCTURA的浆也不是很精细的,叶面边缘,叶面随边的刀背样断阶不够锋利,还有浆毂上毛糟的地方,还是要动什锦挫的!不过~~切记,要慢!!!慢!!!来!

网友:
越鱼  在 2004-10-4 11:42 PM 发表:

钕铁硼磁钢用木架子架着中间用根两头磨尖的轴就行。但这根轴要大概水平!可以做。OCTURA的浆也不是很精细的,叶面边缘,叶面随边的刀背样断阶不够锋利,还有浆毂上毛糟的地方,还是要动什锦挫的!不过~~切记,要慢 ...

得痔疮了?慢慢来?
上个图好吗?让大家看看你的毛坯浆毛到啥程度

网友:
看不明白,上个图吧谢了.

楼主:
是在抱歉了,没有数码相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2B%2B&page=2你可以看看CHUENG的图片,OCTURA的H级浆胚大概就那样子,0级的浆尖是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