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l1997请问:平衡翼可以改变倾斜产生攻角差,那么平衡翼的螺距可以改变吗?有图吗?

楼主(2004-10-05):
lxl1997请问:平衡翼可以改变倾斜产生攻角差,那么平衡翼的螺距可以改变吗?如果两种贝尔、希拉效应都有,那么是如何动作的?有图吗?

网友:
您好,平衡之所以倾斜是因为有了攻角差。平衡翼没有螺距只有螺距差也就是攻较差。现在我简单地给你介绍希拉与贝尔应作过程。当倾斜盘前倾平衡翼在3点和9点钟方向出现最大攻角差,陀螺效应援后90度在6点和12点方向出现最大升力差平衡翼的回旋面向前倾斜拉动主旋翼在3点和9点钟方向出现攻角差陀螺效应援后90度在6点和12点钟方向出现最大升力差,这时主旋翼的回旋面向前倾斜垂直升力分解直升机向前进,这是希拉效应。贝耳效应:当倾斜盘前倾主旋翼在3点和9点钟方向出现最大攻角差陀螺效应援后90度在6点和12点钟方向出现最大升力差,主旋翼的回旋面向前倾斜垂直升力分解直升机向前进这就是贝耳效应。两个效应相比前者比后者晚90度也就是慢半拍。在模型直升机中把贝耳力和希拉力通过混控臂混合就具有很好的飞行性能飞行动作量大。

楼主:
多谢了!改天我还请你帮我加工共轴双桨电直,我正在设计中,改天我给你传图。

楼主:
lxl1997:
我那天已经给打电话了.我现在正在计算机上画模拟图.改天给你传去.您可以便宜一些吗?帮帮忙.多谢了!我可是给你打广告了.因为你确实很专业,而且加工能力强!选你是没错的!

网友:
lxl1997 怎么不见你上QQ 呀 ^_^

网友:
我的QQ号382291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