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问一下雷鸟的模拟功能

楼主(2004-10-05):
用电脑进行模拟时
遥控器
需要接电源吗?电脑配置要求很高吗?

网友A:
我的模拟还不能在2000和XP下使用,据说好像不需要开机就可以,电脑配置要看你玩的是哪个模拟器了!FMS应该要求很低

网友A:
昨晚安装了98后,模拟器可以用了,但是很不好用,可能需要好好校准一下

网友B(2004-12-06):
FMS是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