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这里有没有顺德人啊?

楼主(2004-10-06):
大家好,小弟我刚刚买了E-SKY OUTDOOR,但是我是新手,不知道应该怎样调,想问问这里有没有顺德的朋友,具体教教我怎么飞啊?

网友:
控制技朮無辦法教的,唯一方法絛G2.但飛机故障可以大家探討.

网友:
需然我要求別人絛G2,但我自己末絛過,用先豪電直在家附近空地絛習,現在已基本摔至重傷報廢了,今買另一套JABO再玩,其寔這些小電直我用來練習的,玩熟后才敢飛只ECO-8大電直.如果你的電直不能鎖尾有很多因素,例如:1.原厂配的尾馬達質量問題,很多人反映几個起落就報痠,建議改用4200馬達.2.檢查尾馬達齒輪与馬達軸有否松動打滑,3.把四合一板上陀螺儀感度微調大,另外四合一板陀螺儀的靈敏度較差,如果有條件升級為飛達電禂+GWS-03陀螺儀的話效果穩定很多的,對新手适合呀.甚至再有條件除去尾馬達升級成皮帶傳動

楼主:
你系顺德边度啊?我系顺德大良啊,今日条好左尾既问题,不过发现部飞机会向一个方向恻架播!

网友:
我也是大良的,电直侧翻一是重心不正中,二是斜盘不平,三是平衡翼不平

楼主:
哈哈,甘不如约个时间出来研究下好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