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鸟发热严重???

楼主(2004-10-06):
累鸟发热严重,动力严重不足,是不是电调老化了???
以前飞的正常,动力良好。但最近动力不行了,以为主
电机
老化了,但换了新的也不行,刚开始动力还行但十几妙后就动力严重不足,且主电发热严重,
电池
也发热严重。是不是电调老化?难道是电池老化了(三组电池都老化不成,才飞了20多次)?
配置:飞达电调(才飞了3个月),V头,12V锂电,12V电机,4100碳刷尾电机,FUTABA 4VF+BLUEARROW微型接收.
玩电直真累,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有问题。花了90%的时间都在修飞机,只有10%的时间在飞。唉~~~~~~~~~~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大桨之类的,看看是不是某个部件引起的摩擦增大了阻力

网友A:
無錯,應該是大槳變型所致,兩箇原因:1.新丁絛習時撞擊次數多;2.旋轉頭轉速高的時候變型產生雙漿,最好加加固鐵片.

网友B:
电池不行了,电机也有老化了.

网友C:
主电机老化会出现这种情况,发热严重。 我的曾经有过。看传动系统是否顺滑,齿轮配合间隙。

网友:
电机受力应该是主要发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