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买了JABO嘉宝-总成组装全套件 238元以及。。。

楼主(2004-10-06):
已经买了 JABO嘉宝-总成组装全套件 以及另配一对主桨、一块电池组,想让他飞起来,不求特技飞行,请问最便宜要配哪些组件?比如配4合1板,那么配什么陀机,什么发射机?说真的当初不如买990元的套件。先谢大家了。
--------------------------------------------------------------------------------

网友:
还需要配两个微型舵机,约需要140元左右;一个飞达混控120元左右;一个发射机、一个接收机(根据经济条件自己选择,4通道的即可);一个PG03陀螺仪280元;再来就是电池、充电器了,视自己的需求选择,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网友:
不买遥控你很明智,建议你配GWS舵机,4vf收发,这样1200左右行,但性能肯定好过套装

网友:
新手买个全套好些~不适合自己装~

网友:
呵呵,套装也要做好选择啊,慎重

网友(2004-12-15):
chenzq  在 2004-10-19 01:38 PM 发表:

不买遥控你很明智,建议你配GWS舵机,4vf收发,这样1200左右行,但性能肯定好过套装

没错。新手不买套件也可以,得一定要有老手给你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