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0安装G2成功尝试

楼主(2004-10-07):
以前在98下使用G2一切正常,最近尝试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安装,P3/700/256M/ATI显卡。WIN2000操作系统。具体如下:
1、安装G2安装盘。
2、运行G2,载入DCK文件,自动安装接口驱动。
3、重启动系统,安装518补丁。
4、运行一切正常。
5、安装升级1、2、3盘。
6、安装592补丁。
一切正常。
注意,下载的518补丁不是汉化补丁,大约3M多。以前在98下安装的汉化补丁不能用。

网友A:
本人在笔记本上安装G2用虚拟光盘的方法,也一次成功,只是只有音乐没有图象,安装了高昕的补丁就正常了,我用的是carolbox模拟器接口,所以不需要安装任何程序,只要把接口插上就成功了。用4yf的专用线,还可以实现发射机不开电源,不拉天线,不拔晶体。还可以玩其他的模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