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南宁FSR3.5冠军赛第一站(视频)

楼主(2004-10-07):
ftp://lightseraph.vicp.net/movie/FSR3.5-1.rmvb

登陆地址:ftp://lightseraph.vicp.net/movie/复制FSR3.5-1.rmvb文件即可
用户名 密码:5imx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能直接连接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7 at 21:07 ]

网友:
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不能下呀.

网友:
Thu Oct 07 20:31:10 2004 正在连接 lightseraph.vicp.net:21
Thu Oct 07 20:31:10 2004 正在连接 lightseraph.vicp.net [IP=222.94.98.227:21]
Thu Oct 07 20:31:10 2004 Socket已连接 ,等待欢迎信息
Thu Oct 07 20:31:11 2004 220 Serv-U FTP Server v5.0 for WinSock ready...
Thu Oct 07 20:31:11 2004 USER anonymous
Thu Oct 07 20:31:11 2004 331 User name okay, please send complete E-mail address as password.
Thu Oct 07 20:31:11 2004 PASS ********
Thu Oct 07 20:31:12 2004 530 Sorry, no ANONYMOUS access allowed.
Thu Oct 07 20:31:12 2004 有错误发生!
Thu Oct 07 20:31:12 2004 等待 5秒后重试
Thu Oct 07 20:31:17 2004 正在连接 lightseraph.vicp.net [IP=222.94.98.227:21]
Thu Oct 07 20:31:17 2004 Socket已连接 ,等待欢迎信息
Thu Oct 07 20:31:17 2004 220 Serv-U FTP Server v5.0 for WinSock ready...
Thu Oct 07 20:31:17 2004 USER anonymous
Thu Oct 07 20:31:17 2004 331 User name okay, please send complete E-mail address as password.
Thu Oct 07 20:31:17 2004 PASS ********
Thu Oct 07 20:31:17 2004 530 Sorry, no ANONYMOUS access allowed.
Thu Oct 07 20:31:17 2004 有错误发生!
Thu Oct 07 20:31:17 2004 等待 5秒后重试
Thu Oct 07 20:31:22 2004 正在连接 lightseraph.vicp.net [IP=222.94.98.227:21]
Thu Oct 07 20:31:22 2004 Socket已连接 ,等待欢迎信息
Thu Oct 07 20:31:22 2004 220 Serv-U FTP Server v5.0 for WinSock ready...
Thu Oct 07 20:31:22 2004 USER anonymous
Thu Oct 07 20:31:22 2004 331 User name okay, please send complete E-mail address as password.
Thu Oct 07 20:31:22 2004 PASS ********
Thu Oct 07 20:31:23 2004 530 Sorry, no ANONYMOUS access allowed.
Thu Oct 07 20:31:23 2004 有错误发生!
Thu Oct 07 20:31:23 2004 等待 5秒后重试
Thu Oct 07 20:31:28 2004 正在连接 lightseraph.vicp.net [IP=222.94.98.227:21]
Thu Oct 07 20:31:28 2004 Socket已连接 ,等待欢迎信息
Thu Oct 07 20:31:28 2004 220 Serv-U FTP Server v5.0 for WinSock ready...
Thu Oct 07 20:31:28 2004 USER anonymous
Thu Oct 07 20:31:28 2004 331 User name okay, please send complete E-mail address as password.
Thu Oct 07 20:31:28 2004 PASS ********
Thu Oct 07 20:31:28 2004 530 Sorry, no ANONYMOUS access allowed.
Thu Oct 07 20:31:28 2004 有错误发生!
Thu Oct 07 20:31:28 2004 等待 5秒后重试
Thu Oct 07 20:31:28 2004 User Cancel A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