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小霸王解答

楼主(2004-10-07):
你好!老张,想问一下你的那台小车床哪里买的?请详细告之?

网友:
河北王天成。找到电话告诉你。

楼主:
你好!顺便请告诉我你的那台小车床是何种型号的?谢了!

网友:
wjjboy  在 2004-10-7 08:40 PM 发表:

你好!老张,想问一下你的那台小车床哪里买的?请详细告之?

呵呵!还是我来帮你吧。下面1-6都是公司的网站链接,你自己看吧。
1.
扬州欧普兄弟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的无级变速Turner 140小车床;

2.
上海西格玛公司 的无级变速小车床;

3.
蚌埠大宇家用机床有限公司 的无级变速小车床;

4.
蚌埠市金洋家用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的无级变速小车床;

5.
常州市众环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的无级变速小车床和3in1工具机;

6.
安徽省海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的无级变速小车床和3in1工具机。

  你自己打电话或E-Mail和厂家联系吧,价格一般在千多元到近万元范围内。
  我买的是“海安机械”的AT750工具机,价格是九千多元(含附件)。“小霸王”的那台是140的微型车床。太小了,不实用,只能加工铝合金等工件,无法加工硬度的金属,而且只有“纵向自动进给”,没有“横向自动进给”。
  建议你买“工件回转直径”大于200mm、100mm卡盘的机器,最好具有“横向自动进给”。

[ Last edited by hzbunny on 2004-10-10 at 02:34 ]

网友:
买这个小车床还不如买2手的小工业车床~~~~这个没什么用~`走刀行程太短了~~

网友:
我的那台是140的微型车床太小了。

楼主:
多谢!小霸王你的那台小车床可以车59黄铜零件吗?

[ Last edited by wjjboy on 2004-10-11 at 18:29 ]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你好,小霸王老张!再请指教车床的横向进给和纵向进给两种有何用处?区别再哪!谢!

网友:
主要是车丝~~~还有就是车外圆用吧~~省点力

楼主:
那请详细介绍介绍吧?麻烦您了!

网友:
wjjboy  在 2004-10-11 07:29 PM 发表:

那请详细介绍介绍吧?麻烦您了!

不要听moto乱讲!

还是我来教你吧:
  “纵向进给”是指“车刀(台架)”相对于“工件”的作“纵向(轴向)运动切削”,“横向进给”是指“车刀(台架)”相对于“工件”的作“横向(轴向)运动切削”,纵向、横向进给相互作用方向成90度角。“自动进给”指的是“工件”旋转时“车刀(台架)”会按预先设定的步长,自动作匀速运动。其运动步长可以通过更换“挂轮”来调整。
  使用纵、横向同步自动进给可以完成对“圆锥体”的加工,而纵、横向同步自动进给的车床是无法自动完成对“圆锥体”加工的。

楼主:
hzbunny  在 2004-10-11 22:30 发表:

不要听moto乱讲!

还是我来教你吧:
  “纵向进给”是指“车刀(台架)”相对于“工件”的作“纵向(轴向)运动切削”,“横向进给”是指“车刀(台架)”相对于“工件”的作“横向(轴向)运动切削”,纵向 ...

纵向(轴向)运动切削   AND   横向(轴向)运动切削  不懂???

网友:
呵呵~~反正用了就懂了~~~如果自己用可以考虑买一台~至少做模型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