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鼓起勇气问个问题

楼主(2004-10-07):
我是个新新手,买了发动机自己装船,发动机还在路上,但问题来了,油动船跑出去了熄火的概率的多少呀?要是在江中熄火了不是完蛋了?有没有人在油动船上装个副浆(电动的)让船回来?

网友:
买一条橡皮艇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概率不好算,看你把发动机是否调得顺畅,油箱容量有多少,发动机磨车时看看一箱油需要多久才用完就可以控制时间了.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站在岸边大声喊人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为游泳而玩船奋斗终生。

网友:
c仔  在 2004-10-7 11:18 PM 发表:

买一条橡皮艇就解决问题了。

我看这主意不错,我就想买一条!

网友:
我今天玩船还下水了一次。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一艘油动船,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想了个办法:
    把发动机的手拉启动盒拆了,装一个齿轮减速箱,输入轴处装一个电动机(如下图),火花塞搞两根引线引出来。这样就变成了电启动了。而且因为油动的引擎不能反转,船模也不需要刹车,这样一来遥控器上倒退(拉杆)的功能不就空出来了吗,正好可以利用这半个舵机的行程来实现对电启动的控制,实现遥控远程打火。具体可以仿照遥控电动车的机械调速器做一个双刀双掷开关,一路用来连接火花塞的点火电源(1.2V左右),一路连接启动电源(6-12V)。这样一来,当船跑到水中央熄火时,只要把遥控器控制船速的操纵杆往后一拉,便可重新启动引擎了。这个方案有个缺点就是使船多增加了一部分重量(包括电动机、齿轮减速箱、启动电源、点火电源),不过可以把齿轮箱减速比设计得足够大,这样就可以提高输出扭矩以降低电机所需电压,减少电池节数,而且可以使用7号的镍氢电池,重量更轻。减速比足够大的话,还可以在引擎因油料耗尽而熄火时由电动机牵引主轴带动螺旋桨使船回航。

    以上是小弟我纸上谈兵的一点拙见,不足之处还请各位高手指出。

[ Last edited by 逍遥游 on 2004-10-10 at 23:10 ]

网友:
唐山模迷  在 2004-10-8 13:05 发表:

没什么好办法站在岸边大声喊人我就是这样做的.

大哥你不是玩油鸡的啊~~

网友:
哦,8楼呢,老乡嘛,板扎!你们在昆明一般是客哪点儿放船?我过年回家也来耍耍。

网友:
逍遥游  在 2004-10-10 23:06 发表:

我也一直想做一艘油动船,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想了个办法:
    把发动机的手拉启动盒拆了,装一个齿轮减速箱,输入轴处装一个电动机(如下图),火花塞搞两根引线引出来。这样就变成了电启动了。而且因为油动 ...

想法很好~~但是死火有很多原因的啊`~~~火头淹了~~~缸内积油` 电机就带不动了`会卡住的。

网友:
要想在江中玩至少要带个电动船`~油船熄火就去顶回来`~江里还是少下去的好`~毕竟自然水域很不安全的。不要为了船而失去的更多~还是放公园玩吧~

网友:
对,最好是在公园租船处的亭子旁玩,一旦出事可以马上租只小船划进去。

网友:
逍遥游  在 2004-10-10 23:18 发表:

哦,8楼呢,老乡嘛,板扎!你们在昆明一般是客哪点儿放船?我过年回家也来耍耍。

今天克的是三家村。

网友:
爱钓鱼吗?带上海竿钓‘船’就这么干。不过还得练甩竿技术。

网友:
moto  在 2004-10-10 11:42 PM 发表:

要想在江中玩至少要带个电动船`~油船熄火就去顶回来`~江里还是少下去的好`~毕竟自然水域很不安全的。不要为了船而失去的更多~还是放公园玩吧~

支持在公园里玩的建议!(只要确保安全)
另外,电船对于类似耐久这类光滑的船身,恐怕也无计可施了。对H船倒是效果不错,我就用老鼠顶1/8的“百威”,屡试不爽!

网友:
油船熄火带个电动船去顶回来是个好办法,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关键的关键是电船务必可靠,否则营救船也挂了的话,那真的要自己下水了。在这方面,上海的TEDDD最具发言权了笑死我了,再来两下

网友:
嘿嘿,是不是很怀念我的F1救援船啊,逮住天线就往回拖,不过现在那条船已经被我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