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门,关于4通道AM的接收机

楼主(2004-10-07):
我在好多好多年前买了FUTABA的ATTAVK-4 FP-T4NBL4通道AM遥控,29AM的!但是由于一次飞行事故,接收机掉水里拉,烧坏了!伤心ED!
现在想看看有无没有办法可以自己做一个新的接收机,请高手帮忙!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我找过论坛以前的贴子了,都没有发现啊!

网友A:
接收机进水也不容易坏的,修也不难,自己做可就麻烦多了。

楼主:
那时候是送回去检测的,说烧了什么东西,修好要600¥,所以没有修!
现在被我拆掉了,可能修不好拉!

网友A:
原配的是带电调的MCR-4A接收机吗?进水会坏的该是电调部分吧。

楼主:
不是啊!只是普通的接收机而已,电调都掉水里了,不过没有烧掉啊!

网友B:
原来配的是R114H,一般要自制接受机是不可能的,。(业余条件下)29兆的以前的老设备常使用的频率。你去找一个二手的进口的就行。AM的接受机只要频率相同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想请问一下那里有那东西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