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的问题

楼主(2004-10-08):
本人有一个可调电压的家用变压器,不知可否引出正负两条线接电热丝来切割??

阿峰是用摩托的电瓶来引线切割的,这个方法怎样??

网友:
kingddr  在 2004-10-8 01:17 AM 发表:

本人有一个可调电压的家用变压器,不知可否引出正负两条线接电热丝来切割??

阿峰是用摩托的电瓶来引线切割的,这个方法怎样??

如果你的变压器能调到接近0V,并且容量足够大,就没问题。

建议最好找个隔离调压器。

楼主:
有没有市面上能买到的展品,麻烦介绍一下,什么牌子、型号等等

楼主:
不知能不能直接将电热丝绕在电烙铁上切东西,用两把小电烙铁,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