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给位DIY无刷电调的DX的小建议

楼主(2004-10-08):
兄弟是新来的。请多关照。
翻看前面的帖子,做无刷电调用2131的多。不知何故。
建议各位用贴片的MEGA8或MEGA48。理由:
1: 重量轻,贴片M8比贴片2313轻4倍。
2:价格低,仅10元。2313因为不是ATMEL今后的主推产品,价格不好。
3:主频高,M8可以轻易上到18MHZ,M48甚至可以22MHZ(我试过)
3:最重要的:内置10位ADC。是否可以不用运放了?电阻分压后直接进ADC,可以吗?

网友A:
2313有TANY版本的.MLF封装,比原来的更小.价格也比MEGA8便宜.
主频没有什么用的,其实8MHZ左右都很好了.
如果是使用内部ADC不是很好,辅助的电路虽然简单,但是片内软件复杂.
更大问题是怎么适应那些怪兽级的飞机的电压和功率.(36-48V,40-100A)

网友B:
对付怪兽级的飞机,可以考虑多板设计,在控制板上保留基本的10-15A的驱动能力,控制信号通过插接座可以并联N个背板,通过增加FET的个数来提高负载能力。 见过老外的三板设计 (1块控制板、2块背板 )。 这样,不同电流的电调价格差异就在于背板的个数。

网友A:
这次我在北京航展就看到了HACKER的90-0-ACEO的电调,呵呵,只有1层而已,不过很大1个,有散热片.
整个东西就和巴掌大小.工作在12-42V,90A的电流,48个FET.专门为F3A/F3D设计中段平滑油门,和中段快加速用的.
多层板子里面的好难散热,不是最理想的办法.
现在电动要比油动还牛呀,F3A的前几名都是电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