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无法调速?

楼主(2004-10-08):
我有1凤凰45A电调配GS的无刷马达,联好线路后推杆只上去一点点电直主浆就飞速旋转且越来越快声音很吓人,感觉太快了根本不敢再推杆了,但只要油门再往下它就停了,感觉无法调速,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你的电调开启了刹车功能,关掉它!

网友B:
油門有否設反?無刷用于電直上必須把剎車功能關閉,否則掃齒,另外它的低速啟動過快,用于大電直上更加注意,最好馬達未裝上去之前試清楚,否則

网友C:
同意ZHANG的意见,另外你有说明书吗?给你发一份

网友D:
把油门曲线调一下。假如你在控制菜单监视油门曲线发现启动的时候是15%(假设)的地方,那你把起始油门设为15%往下一点就好了。这样只要油门一推就可以启动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原因是油门设为可变浆距电直型(我是飞达),改为定浆距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