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是新手,想入门,请DX指教

楼主(2004-10-08):
我是新手
以前都没有玩过
但是一直很喜欢
我在上海的翼风看到了些模型
来这里问一下
请DX们指教
我看到一张tamiya的电动车,980元,说是含电调
营业员说再陪一个2通道的
遥控器
就可以了
我想问一下(DX们不要笑我)
舵机
是和车一起的还是和遥控器一起的?
一般2VF遥控器需要多少钱呀
车样的车一般带刹车吗?
若想要带刹车的话需要些什么装置?
还有就是我很喜欢玩漂移,不知道怎么样的车才可以做到
若和电车价格差不多的话油动车也可以考虑
请DX们指教

楼主:
看了一些资料
有些问题自己可以回答了
原来舵机是和遥控器一起卖的
呵呵

网友A:
翼风的东西劝你还是算了。
tamiya的电动车(你看到的那种)只能算是娱乐型的,电调八成是机械调速的。
舵机一般都是和遥控在一起的。
如果是新手的话还是直接从枪控买起,当然如果喜欢面包机的话也可以。
电子调速器(简称电变或电调)一般都带刹车功能。
喜欢漂移的话,可以买专业的漂移电车,或是随便买一辆然后用漂移胎(可自制)。
初学者建议从电车先开始,油车涉及到调整发动机等问题,比较复杂。

楼主:
原来电调可以有刹车功能的呀
那这个妨碍它的倒档吗?
有带档位的电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