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改火鸟400

楼主(2004-10-09):
我有一火鸟400,没玩几架次,舵就不行了,所以想把它改造一下,但有不知用什么的设备好,特请教。
接收机,
舵机
,混控,电调,这些最好能和我的4VF(72。710)发机套配使用。。。各是多小克?多少钱?。

网友A:
我有一套火鸟400的设备,好的,可以候选:)

网友B:
gws吧!接受,舵机,电调共600元左右,以后可以用来玩其他机
要便宜的话,飞高接受,国产电调和2只微舵,300元左右.
补充:可以不用混控.

楼主:
请问楼上的飞高的接收机,那里有卖,多少米。国产电调,和舵呢?

网友B:
飞扬有卖.不过飞扬的东西价格稍贵些.算是还可以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