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完整直升机设计,请各位老手探讨,最好是珠海的

楼主(2004-10-09):
我是新手,打算自制一架微型
电动直升机
,规格参考嘉宝
本人懂电子和材料,所有的电控以及玻璃钢制造都没有问题,但是不懂机械,因此不希望采用现在的主浆总成结构,想简单一点。
1、起飞重量300~350g
2、遥控:初期使用315/433M频段,后期使用2.4G扩频,距离1000m,通信速率1Mbps,双工,自动跳频,主要是我个人对27M频段没有兴趣,反正又不想参加
比赛
。
3、11v/1400mAh,重量=100g,锂
电池
。
4、主马达:重量50g左右的碳刷马达,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钕铁硼的都太重,不知道有没有轻一些的,最起码要求碳刷可更换,进角可调。稳定后再更换为无刷马达,并制作一批无刷电调低价出售(现在的成品太贵了,买一台够我做10台了,我估计价格应该在100元以下),但是我自己决不制作马达,原因是效率很难做高。
5、尾马达:重量小于30g,普通碳刷马达就可以了,但是必须等我测定了主浆扭矩以后规格才能确定。
6、减速器:2个重量10g左右的行星齿轮箱。直接驱动主浆和尾桨。
7、主浆:几种都会购买,包括塑料、碳纤维、泡沫塑料、木桨。做试验和训练。主浆螺距工作在最大升力状态,飞行中不可调节。升力靠转速来调节。
8、尾桨:碳纤维。
9、机载电子设备:包括主控计算机、黑匣子、摄像头、自动驾驶软件,逐步完善(可以玩很久了)。
10、姿态控制:一个10g左右的
舵机
控制前飞、后飞、悬停(左右动态偏移靠配重解决),倒飞只要使用简单对称翼型,让
电机
反转即可。舵机需要自制,直接驱动电机架(安装了电机+减速箱+主浆+测速传感器)的前后倾斜度(必须保持重心不变),计划使用螺杆推动,橡皮刹车。一个滚珠传感器探测姿态(也可以使用密封铅垂光电传感),一个红外反射型测速传感器测定主浆转速和控制尾桨,代替传统的
陀螺仪
。
11、尾管: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碳纤维材料?实在不行就用铝合金管。
如果直升机成功,下一步就会制作太阳能辅助巡航飞机,GPS定位,gprs/cdma遥控,飞行时间2~10小时,以留空时间为最大目标。
如果失败------十有八九可能失败,那也没办法。为了成功,恳请各位挑挑毛病,出出主意。

楼主:
对了,谁知道珠海哪里卖直升机桨叶???

网友A:
几时做到无刷电调.发个E-过黎我要.

网友B:
兄弟,你做出个四不像出来啊:);)
就说gprs,那是数据网的东西,时延多少。接收机收到信号飞机都掉下来了:)其他的不说啦:)

楼主:
楼上:gprs遥控是在自动驾驶软件基础上的,仅仅是指令而已,不要求实时性

网友C:
gprs用在模型遥控器里太不现实啦!咱现在公司里买来用在油井设备上老是出问题,传输速率和可靠性远比咱自制的中距离(5公里)数据传输模块差;gprs的掉线问题和高费用谁都受不了啦!
还是ppm或pcm的遥控器现实!电直嘛,何必要求那么高!

楼主:
楼上:gprs本来设想准备用于巡航固定翼飞机,配合自动驾驶和gps使用,直升机当然不可能跑那么远。
怎么没有人对我的机械结构批判一下呢?老手都不屑一顾?我在珠海啊!起码珠海的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D:
想法不错~~祝早日成功!!!!!!!!!!!!!!!!!!!!!!

网友E:
自制还不如先买一成品(或二手),摸索着做成本和时间浪费很大.时间久了会失去信心.

楼主:
成品的旋翼头太复杂,我希望简单一点,就算机械效率低一点也没关系,我可以在电控部分精益求精,把损失补回来。
目前核实的无刷电调的硬件成本:10A=50,180A=90,大家觉得售价应该多少才比较合理呢?

网友C:
佳宝类小电直的结构已经是最简单的(再简单就是几十块的玩具);
180A无刷电调90RMB可能不容易作,电路不会像10A20A的简单,抗干扰就会添加不少元件,线路的电磁隔离就不简单,何况用的元件必须添加大的散热器,要用0.002欧姆的功率FET可能要添加不少成本,所以180A无刷电调90RMB的硬件成本可能少了一点.除非你配置的电池电压高一点,用在大电直和海模车模还差不多!

网友F:
姿态控制:一个10g左右的舵机控制前飞、后飞、悬停(左右动态偏移靠配重解决),倒飞只要使用简单对称翼型,让电机反转即可。舵机需要自制,直接驱动电机架(安装了电机+减速箱+主浆+测速传感器)的前后倾斜度(必须保持重心不变),计划使用螺杆推动,橡皮刹车。一个滚珠传感器探测姿态(也可以使用密封铅垂光电传感),一个红外反射型测速传感器测定主浆转速和控制尾桨,代替传统的陀螺仪。
太可笑了 楼主多看看现有的直升机吧 倒飞让电机反转??哈哈 直接用舵机让电机主轴倾斜?这需要一套万向结系统 重量远远大于现有的十字盘结构 红外反射测速器控制尾浆转速=现有的混控板 陀螺仪是测定角速度的 光测定主桨和尾浆的转速差没用 这种补偿主桨扭力的方式太粗糙了 根本没法锁尾
这就是现有电直有混控还有陀螺仪的原因!电直贵的地方不是机身是遥控设备

网友G:
楼上说的对,楼主看来机械知识确实不怎么样。还是先买套成品飞飞,把直机的原理弄清楚了再说吧。
小电直的成本跟本不在机械上面,展会上一套小电直机身才100块钱。

网友H:
老兄,这么多东西装上去会不会超过350克重量啊?

网友I:
还是买个二手的改改什么太阳能呀,巡航呀之类的东东吧,我想那样可能更受大家欢迎一点,要自制电直?还是赶紧放弃这个项目吧!

楼主:
欢迎大家探讨:
11楼:我解释一下
倒飞让电机反转??哈哈 :
是指浆叶在下,机身在上,不是后退。
直接用舵机让电机主轴倾斜?:
使用丝杠就可以了,重量也很轻。
这需要一套万向结系统 ,:
不需要万向节,只要可以前后倾斜就行了,左右的平衡另想办法。
红外反射测速器控制尾浆转速=现有的混控板 陀螺仪是测定角速度的
我说过电子方面我是专家,根本没打算买任何成品电子设备,这些电子设备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光测定主桨和尾浆的转速差没用 这种补偿主桨扭力的方式太粗糙了 根本没法锁尾
不是测定奖叶的转速差,是直接测出扭矩造成的机身自旋,就可以锁尾了。精确的很。
这就是现有电直有混控还有陀螺仪的原因!电直贵的地方不是机身是遥控设备
自制直升机不是为了省钱,如果我用同样的时间做一个项目,赚的钱可以买几十架上百架嘉宝了。遥控设备就更简单了,我说过不喜欢27M频段,因为我做其他频段很便宜。

楼主:
10楼:
我要的就是可以遥控飞行的玩具,准备生产几十台馈赠朋友的,直接购买就没意思了。
电调的干扰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还能比4kv的快脉冲更难吗?
0.003欧姆的fet只要9元,6只就是54,单片机10元,驱动器5元,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了。
散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要加散热器,可以结合飞机的结构来加,况且飞机的螺旋桨相当于强制风冷,效果很好的。
况且小飞机用10~20A的就可以了成本更低。

楼主:
13楼:
直升机的原理本来就不复杂,不过可能大家十字盘用久了,倒把真正的原理忘了,当初直升机有很多种的,为什么十字盘成为标准?因为要载人载物经济,航模没有这些负担,能飞就可以了,所以结构可以灵活的多。我不要仿真的飞机,我要的是自由的飞行,无拘无束的创造。

楼主:
14楼:
不会超重,因为很多设备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重,比如2.4G频段遥控比27M的轻的多,摄像头也只有3克重,至于gps和gprs仅仅装在固定翼巡航飞机上,升力大,我的计划是机翼面积=0.5平米,太阳能电池功率50瓦。使用滑翔机的上折机翼。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
大家可以详细指出我的计划不可行之处,特别是机械结构方面,我会耐心解释和探讨,先不要一棒子打死,
还有,电子方面就不要挖苦我了(正常探讨除外),我玩航模不为参加比赛,因此会使用一些比较奇怪的电子设备,比如遥控器,我的遥控器保证大家不但没见过,甚至没想过。
如果说人工控制直升机悬停很难,那么对自动控制系统来说则正好相反。
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真不是挖苦你
首先是倒飞 我知道你指的倒飞是什么意思 大浆在上千转的转速下停车、反转的结果是1 齿轮立刻崩怀坏 2 坠机
姿态控制--你说是让电机倾斜方便呢 还是用十字盘方便??你说要是用电机倾斜方便 请拿出图纸
锁尾--你用红外测速器如何测出扭力和机身姿态?! 现有的锁尾陀螺仪(gy240 401 601等)不但能修正大浆的反扭力 而且能修正外来风力造成的尾部偏转,维持原航线。 二来 如果要倒飞的话,大浆的浆距是变化的,浆距改变时扭力变化极大。除非你用固定浆距。你所谓精确的很只是理论上的,建议先试一下,如果成功了且成本低廉,对现有固定浆距的电直来说确实是突破。
准备生产几十台馈赠朋友就别想了。我买了台机床,想做一架都累得半死。除非你要做的只是一个带电动机的竹蜻蜓。
越玩越觉得直升机是很复杂精妙的机械装置。最后祝你成功!!(大家还能跟着沾光~~)

楼主:
谢谢楼上讨论,欢迎大家都来讨论啊!

没有齿轮,全部直驱,所以不会崩坏,也没有变距,因为我做不了:)没有变距,效率会低一些,但问题不大。
我承认十字盘对你们来说最容易,但对我则相反,一个简单的杠杆电机架(通过重心)就可以实现倾斜了,一端用轴固定,另一端用步进电机+滚珠丝杠驱动。
主桨叶末端上折+长主轴(低重心),实现主姿态自稳定。
扭力问题,如果主尾部测量旋转速度差=0.001Hz可以认为锁尾成功的话,速度差的测量精度相当于1ms,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数值。
如果真的实在不行,自制一个小陀螺仪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过我希望越简单越好。
生产问题,我没有车床,所以我没必要累得半死自己做,珠三角的加工厂很多很便宜的!
成本问题,肯定比现在的嘉宝要贵,除了电调可能造福各位以外,其他的可能没有商品价值。

网友:
扭力和大浆翼形 浆距 转速都是关联的 不能光考虑转速

网友:
楼主是高人啊~~~期待你的作品~到时也希望能提供给大家~

楼主:
23楼:
怪我没说清楚,不是用转速推测扭力,而是直接测量因扭力造成的尾部转动,由于尾部有转动,在尾部测到的主浆转速会比实际的绝对转速大一点点(锁尾过度)或者小一点点(锁尾欠缺),如果锁尾成功,则会没有速度差,或者很小。0.001Hz相当于20分钟尾部转一圈=0.36度/秒

网友:
不可行 你说的方法在大浆转速恒定的时候是成立的 假设在起飞时 大浆转速从0转升到100转每秒 这一瞬间的状态该如何测定?大浆转速总是在变化的你说的方法就不成立,因为没有了参照。你的理论只在如下情况下成立:能非常准确的测出相对于飞机  外部(也就是周围环境,关键!)一个静止点相对于主浆的转速,再测出主浆相对于机身上某点(机身上任意点)的转速,那这两个数值比对出来的结果才是正确的。如果只拿机身上一个点测出来的转速来计算,出来的结果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因为所谓的锁定尾部 是相对于外部,也就是绝对坐标来说的。

网友:
惊人的想象力,创造力的源头!

网友:
总觉得楼主在纸上谈兵。。。

网友(2004-11-13):
楼主,不怀疑你在电子方面是专家。可你在机械方面确实不感恭维,特别是航空机械。我也在珠海,有兴趣的话可跟你探讨一下。我对直升机的机械结构很了解,包括模型。

网友:
我在珠海,电邮
laoto@hotmail.com

如果可能,很想请教一下. 如果有兴趣把电话发到我的电邮吧.

网友:
我觉的基本可行.除了倒飞的部分. 如果你想用电子设备代替机械,应该是可以的. 只是建议你用双住旋翼结构. 可能更好点. 倒飞的问题在于. 1.电机可变的角度有限,倒飞那个跟头可能要翻很大. 2.在翻的同时要先刹车,再加速. 记住刹车的同时你丧失了翻跟头需要的动力,在刹住车的前后几秒,基本上你在飞一只没有动力的石头.
另外很想和你面对面交流一下,特别是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

网友:
另外我还是建议你用十字盘结构控制电机倾侧. 不然在水平两维上总有一维不可调. 不可调的一维是不抗扰动的,而且要想在这一维上做到配重绝对平衡,在制造上成本很高.

网友:
伟大的发明都来自于异想天开的点子,虽然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不过绝对支持虫虫!失败了也没关系,她是成功的母亲!就是有了你这些“疯子”,世界才会变得精彩!你要坚持啊,精神上支持你!加油!

网友:
楼主可能对于光驱的伺服机构比较了解,但是你所说得结构恐怕不行

网友:
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重复低水平投资,成熟技术不用,跑去想些不现实的东西,现在用的都是经过前人实验得到的最简单,最实用的技术,你还非要想些不现实的东西,哎,不明白,虽然以前我也有过那些幻想,但最后觉得都是不现实的

网友:
我是珠海的,不过电子和机械我都不懂

如果可能,很想请教一下.如何自制调速器

E-Mail:victor000@126.com

希望能教教我,谢谢!!!

网友(2004-12-15):
有创意!兄弟,支持你

网友(2005-02-05):
bearry  在 2004-11-25 07:28 AM 发表:

伟大的发明都来自于异想天开的点子,虽然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不过绝对支持虫虫!失败了也没关系,她是成功的母亲!就是有了你这些“疯子”,世界才会变得精彩!你要坚持啊,精神上支持你!加油!

发明跟创造都要建立在丰富的知识跟经验上面,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只怕是空想主义了!!!

网友J:
你锁尾的设计怎样可以解决直升机的风标效应???

网友K(2005-03-09):
很同易33楼的观点,在双轴上可机戒部分少点电控部分多点,做起来容易得多!DIY之路是先理论再实践遇到什么问题后再理论再实践,而最后飞上天的是通过实践做出来的。
不同意楼主所说:“失败也没办法”,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否定了你原来的理论、设计或是某种部件材料达不到你设计所需。就必须重新来。希你在五个月之后的现在,重振其古。根据你的情况,其成功只缺二字:实践!予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