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Ni-MH充电电池的小问题

楼主(2004-10-09):
Ni-MH充电电池是不是每次都得充分放完电后才能充啊,就是一直玩到电动直升机桨不动为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请指教!

网友:
玩到飞不了就可以啦,桨都不动时已经过放了。Ni-MH电池并不一定要放完电才能 充,我就经常在电未用完就充,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我看的材料说:镍氢电池分一般放电和深度放电,一般是一般放电几次后来一次深度放电,在充满,这样可以保证电池原油的容量和性能。

网友:
镍氢电池一般还是有记忆效应的,最好是每次都使用的基本没电了在充电,而且要一次充满在使用,锂电池一般大家都用充电次数来判定好坏,其实这是不对的,锂电池和镍氢电池完全不同,锂电的寿命一般是用时间来标定的,因为锂电池不一定要用完才能充电(用完在充电反而不好,一般是随用随冲),即使不使用锂电池随这时间的延长也会逐渐的降低容量,放电性能下降,所以购买了锂电池就尽量去使用,时间长了不用也会坏,如果需要存放锂电池的话最好是在电量40%余电的情况下储存锂电,满电量储存会增加锂电的报废速度,锂电池还有重要的一电就是对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使用温度高或低了都会使锂电池无法达到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