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刚刚买的雷鸟II,为什么大桨一启动整个飞机都抖?

楼主(2004-10-10):
我是个菜菜鸟,购买的第一架电直航模,刚在北京航展上特价买的雷鸟二,回家后发现大桨启动后真个飞机都在抖动,而且非常难控制,不知道应该如何调整电直,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急啊!

网友A:
如果你是第一次玩,那就可能是正常的,因为我也是展会上买了雷鸟,现在练习基本功呢,真难呀,我已经换了一个尾桨和一个尾电机了。开始体验老鸟们的痛苦了。
飞机抖很可能是塑料机身强度低或者你的大桨不平衡吧。

网友B:
飞机抖可能是你的平衡翼没调好

网友C:
买成多少钱?

楼主:
展会上雷鸟2卖700元,全部都带!充电就能飞的!

网友D:
1检查平衡翼要平2主桨不能太紧要能摔直3电池固定紧/配重4在十字盘下的主轴加装一个球头并扩大十字盘孔这样能减少十字盘框量。如果您是新手我个人估计得练个一年半载的摔到失去信心。(每飞必修)雷鸟不改没法飞。我也是菜鸟刚飞(去年展会买的)。雷鸟飞的我都伤透了心。
总之飞雷鸟的感受是一个字--痛心!!!

网友E:
我估计是螺旋桨大桨不平,所以抖动!咱们国产的基本都不平,哈哈
对于摔机调整方法我觉得不太妥当,我有个新方法,你用手拿着碳素竿,然后推动力,让螺旋桨动力最大,如果你的飞机有所偏,那么你的手会感觉的很明显飞机往偏的方向拽,通过调整微调,使飞机没有偏的感觉,这样在飞的时候就比较好控制了,当然了,本方法不适合两种人:1,手太大,太胖会被螺旋桨打到的人(估计中国没这种原始人) 2,手的神经不灵敏的人~~~~(植物人)~~~呵呵!
以上为个人经验,调整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打到自己啊~~玩的愉快!

网友F:
今天我用了和这方法差不多多的一中方法,是抓住脚架,发现好难调节稳定,当我推前进后退的时候,感觉受力是倾斜的,不是直线的
另外,我想拆倾斜盘,但是桨头拆不下来,好紧的

楼主:
多各位,雷鸟确实很难飞,我到现在还不能把它飞起来,实在恼火,都真的时没有信心了,如果要然他适合我这个菜鸟的话需要怎么改装呢?

网友A:
我这次展会买的,一般只有周末才有空飞,现在已经能够不很漂亮的悬停了。摔得次数也越来越少。
我觉得不用改装,要多看论坛里的高手们的帖子,学习经验方法,还有就是试试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