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PL加装模拟器接口。

楼主(2004-10-10):
原文:http://www.gxmodel.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6

  用十字花螺丝刀小心的拧出背面的8颗螺丝,分成前后两片的外壳间没有卡扣,很轻松的就可以把摇控器拆开,打开后的摇控器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摇控器的编码部分和发射部分的是独立的电路板,这样找信号线就容易了很多,因为两块板间只有三根线,除去电源正级和地,剩下的就是信号线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并没花多少时间。

    简单看了一下,三根线的排列顺序记下来,准备开始动手加装接口。(见下图)线并没有按颜色来使用,一般习惯上红线是电源+,而实际上红线在这里是信号线,看来Futaba是直接用的现成的舵机线,而没有用专用的排线。不过这个对我们没什么影响,我们只要不搞错了就行了。

  考虑到从线路板到我想要装插座的位置间的连一离天线很近,从天线辐射出的信号可能会干扰正常的调制信号,所以决定在编码输出和插座间加一级隔离电路,电路如下图。图中用了两个反相器,一只0.01uf的电容用于滤除调频干扰信号,反相器可以用CD4069,CD40106等任何一款集成电路,电容的容量从1000pf ~ 0.01uf都可以用。

    找了半天手头居然没有CD4069或CD40106,只找到两片4011,只好用它了。
  4011是片“四2输入与非门”(见下图,画的不太标准,让行家见笑了),也有就集成有两个输入端的与非门4个,把两个输入端并在一起,其功能就和非门(反相器)一样了。下图左边标明了各引脚的功能(带小圆圈的是输出,另外两根是输入)。这里我们只用其中的两个,我选择了左边也就是靠电源+最近的两个,下面那只非门做输入,上边那只非门做输出。右边是焊接图,因为电路简单,所以也没用电路板,直接用集成块的管脚搭焊。图中是集成块的反面,大家不要搞错了。把图中灰框(左边)中的5个管脚焊在一起,这是电源-(地);中间黄框中是输出脚,输出脚与地之间焊上电容;绿框中是两只非门连接的部分,把三只管脚焊在一起;右下湖蓝色框中的输入,将两只管脚焊在一起;右上红色的是电源+。

  下面焊接连线,取三根软线,两根长度在25-30厘米,用来接插座(最好用不同颜色的,以便区分,我用的是黑色和白色的),一根只要有几厘米就行了,用来接电路板上的“电源-”。再用两根无绝缘套的硬线(我用的是电阻上的引脚),长度在1.2厘米左右,分别焊到“电源+”和“信号输入”两个引脚上。最后用热缩套管把集成块包起来就行了。

  下面把插座焊到连线上(用的是3.5毫米单声道插座),再用直径6毫米的钻头在摇控器背面的外壳上打一个孔,孔的位置见下图右边。

  高频发射部分电路板上的“J8”和“J9”分别是“电源+”和“信号输出”,我们把制作好的隔离电路直接焊到这两根跨线上。隔离电路的“地线”(短的黑线)则接到“L8”的右上角的孔中(见下图右下方绿色框内),如果怕固定的不结实的话可以用热熔胶再粘一下。

  把插座固定到打好的孔上,把线延天线旁边的空隙走到下面(见下图)

  最后将外壳扣好,上好8颗螺丝,大功告成了。(见下图)

  实际上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不加隔离电路。用屏蔽线接插座,再用一只电阻加一只电容滤波应该也可以,不过手头没有接收机,没法测试是否会有影响,所以我还是用了比较稳妥的方法加了一级隔离电路,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附:CD4069的引脚排列图(CD40106排列同4069)

网友:
不错,用来玩什么?

楼主:
玩RealRACE G2(摇控车模拟器)或象极品飞车等其它赛车游戏。

网友(2004-11-29):
请问我的FUTABA 2PHKA 可以安装模拟器接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