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不用接收机能控制电机转吗?

楼主(2004-10-10):
按teba上的图画好了板,已经送印制板厂。
请教:板上左边三条线接电机,右边5条,两条是电源,另外三条接接收机,如不接接收机有办法控制电机转吗?也就是说:谁知道电调和接收机间的接口?

网友:
xiaoke  在 2004-10-10 12:30 PM 发表:

按teba上的图画好了板,已经送印制板厂。
请教:板上左边三条线接电机,右边5条,两条是电源,另外三条接接收机,如不接接收机有办法控制电机转吗?也就是说:谁知道电调和接收机间的接口?

如果有好点的信号发生器可以模拟一个PPM信号,20ms一个脉冲,脉宽1-2ms。

楼主:
那么电极速度大小如何指定呢?是脉冲数的多少还是脉宽?

网友:
脉宽,1ms(最小油门)====> 2ms(最大油门)

网友(2004-11-17):
xunicheng  在 2004-10-11 08:29 AM 发表:

脉宽,1ms(最小油门)====> 2ms(最大油门)

非常正确
希望有人能最出来造福大家,这东西国外有卖的。国内没见有卖。

网友:
用来测试不错的~

网友:
这个大家需要?等我有空作个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