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配重?

楼主(2004-10-10):
我的像真机40级的,二冲发动机换四冲65的发动机,机头重了许多,机尾要加20多克才能平衡(按说明书的重心测试),加上铅块后很不好飞,表现为头轻,减少配重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觉得较好,这玩艺儿加多少好呢?有公式吗?有经验数据吗?
               谢谢!!

网友:
配重尽量放在轴线上~固定好~~一般重心位置在机翼的30%左右比较合适~~往后就比较贼~~往前了就钝一点~~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调整可以调整发动机及油箱的安装位置来调整,也可以使用铅块来配重

楼主:
钓鱼狼  在 2004-10-10 05:23 PM 发表:

配重尽量放在轴线上~固定好~~一般重心位置在机翼的30%左右比较合适~~往后就比较贼~~往前了就钝一点~~

此机原来装二冲46发动机,重心在机翼30%左右,很好飞,换四冲65发动机后机尾加了26克铅块重心还是在机翼30%处,右拉,下拉都不小,但就是向上钻要较大的推杆才能平飞且稳定性差,表现为头轻,将配重减到10--15克较好一些,(我表达清楚了吗!)但重心肯定不再机翼的30%处,而是向前很多,怎样作得更精确一些。

网友:
如果减轻配重就好的话那还是重心没找好~~再是不要忽略油箱的位置~~也有可能是换发动机加太多重量造成翼载荷太大 故不好飞~~大概加了多重?机翼面积多大?如果抬头可以用升降舵找平或者适当加大下拉角~~

找重心的土办法就是用两根手指头(都是你的最好借别人的也行)分别放在机翼两边~抬起飞机~~看飞机平不平再作适当的调整~~然后手指头的位置就是重心的大概位置~~像真机又不做什么动作~重心适当的靠前点操作柔和一点。。看起来也不错的~~

顺便问下~您飞的是那个飞机?

[ Last edited by 钓鱼狼 on 2004-10-11 at 11:23 ]

楼主:
王春明的CAP--232--40,破飞机!

网友:
。。。。。。。那就~~~将就着飞吧~~~

楼主:
那我就将就着谢谢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