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改改佳宝驱动电流还不行吗!

楼主(2004-10-10):
前天玩佳宝,结果高兴过了头,烧了朋友的混控板,回去将自己的混控板取下来改,将12片irf7456焊在一起,改了主
电机
的驱动;6片改了尾电机的,电机也换乘1242电机,哈,12.1v的
电池
咋玩都没问题了;看来厂家也太不够意思,干吗不用驱动能力强一点的东东!
劝诸位玩家:买了佳宝,先改进混控板的驱动电流再玩,免得多出毛病多费米!

网友A:
我都烧了两个混控了,一个莫名其妙,一个是因为电机炭刷磨没有了后铜片直接接触。

网友B(2004-12-22):
怎么改?能否说详细一些楼主?

网友C(2005-01-23):
关注中!希望搂住说详细些

楼主:
简单办法:不要用IRF7456,太贵!前几天又帮他们改了几台:原来的驱动管是4410,我在成都城隍庙电子市场定了一批4410和4420,用在其他地方的;操作:用薄铜片把4410几片叠在一起,用薄铜片(0.1MM)把相应引脚焊接在一起,再焊接到4合1板上的4410引脚上,大功告成;只是盖板装不上去了;对了,4410的驱动极可以不接电阻,照用:4410的驱动电流极小,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C:
看来嘉宝应该给楼竹发个奖!不过厂家要都这么菩萨心!就没的传了

网友D(2005-05-28):
为了多赚几块钱而失口碑,太不值了吧

网友E:
在主电机的被面有一个装4410的地方在那装一个4420再把主电机,尾电机的4410都换成4420这样主电机驱动就可以承受32A的电流,尾电机16A飞就应该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