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买的雷鸟II,一离地就往左跑,应如何操作呀?

楼主(2004-10-11):
我新买的雷鸟II,一离地就往左跑,应如何操作呀?遥控器无动作的时候舵机还老动,大浆时不时还自己动一下,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刚三天尾马达就烧了,我自己将电刷修了。以前没玩过电直。

网友:
新手上路~推荐个帖子给你~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大顺  在 2004-10-11 13:03 发表:

我新买的雷鸟II,一离地就往左跑,应如何操作呀?遥控器无动作的时候舵机还老动,大浆时不时还自己动一下,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刚三天尾马达就烧了,我自己将电刷修了。以前没玩过电直。

有点失控,检查发射机、接收机的晶体是否插好,附近有没有干扰等。
一离地往左跑是正常的,就是需要你把它拉回来。

网友:
舵机的问题必须查明原因不然的话,飞起来他在乱动就麻烦了

网友:
可能扯了
尾电机修不了

网友:
换遥控器。换舵机,原配的是这样的啦,不用查原因了。

网友:
又是钱啊

网友:
是啊,设备的钱不能省,其他都可以。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4-10-12 06:53 PM 发表:

有点失控,检查发射机、接收机的晶体是否插好,附近有没有干扰等。
一离地往左跑是正常的,就是需要你把它拉回来。

干扰是不是发射机用充电器供电的缘故?我用机器自带的充电器给发射机供电,发现大浆会自己乱动,发射机换上电池供电就好了。尾马达换上了4200碳刷,但是昨天大浆碰到墙壁,只见一片大浆飞了出去——旋翼头断了:-(。配件真贵!
还有就是往左跑的时候,我打右副翼修正时,机器就一直往右侧,再修正好象没反应,继续往右。是不是反应太慢?
机器自带的电池很不经用,应该配什么规格的锂电好?

网友:
大顺  在 2004-10-13 23:26 发表:

干扰是不是发射机用充电器供电的缘故?我用机器自带的充电器给发射机供电,发现大浆会自己乱动,发射机换上电池供电就好了。尾马达换上了4200碳刷,但是昨天大浆碰到墙壁,只见一片大浆飞了出去——旋翼头断了:-( ...

一定要用电池供电,发射机马虎不得,否则极易失控。
飞机右偏了就赶快再打左舵拉回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