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准备玩油船~~

楼主(2004-10-11):
先做个启动器

网友A:
什么电机呀

网友B:
不太好握啊

网友C:
只能说还行哈!

网友D:
减速箱哪里搞的?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039
减速是直接用100CC的启动马达。买那种卧式发动机的`输出轴直接带时规链启动的。如果启动头不打滑可以启动100CC

网友E:
船模用手拉的不行吗~?

网友F:
这是用来启动汽油飞机发动机的。船上的汽油机一般都有手拉(因为船机都是小排量的)。但比赛用的甲醇机都是用启动机启动的。

网友G:
是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