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珠差速器的结构和原理,能自制吗?

楼主(2004-10-11):
请教滚珠差速器的结构和原理,能自制吗?

网友:
相同的问题~~~请高手回答

网友(2004-11-11):
可以。原理非常简单。齿轮差速我觉得更好,就是复杂一点,加工也难点。

网友:
自制的话,做间隙式的吧,容易自制

网友:
能否提供图纸
我也想自制

网友:
齿轮差速器简单实用,我可以做.但工具不全很慢才能做的出来.请问各位谁有万能机床?有的话就非常简单了.谢谢!

网友:
发个图好吗

网友:
暂时没图。等我做好传照片上来!

网友:
做间隙式的吧,只要有电钻就可以,当然了效果不太好

网友:
买套小尺寸的平推轴承,简单改造就成了。

网友(2004-12-26):
超级坦克  在 2004-11-11 11:57 AM 发表:

可以。原理非常简单。齿轮差速我觉得更好,就是复杂一点,加工也难点。

齿差比珠差复杂??齿差的松紧要靠齿差油来调整,每次调整都要全拆开。珠差只要简单的调整一下固定镙丝的松紧就可以了,像X-RAY的T1的珠差调整更方便,什么都不用拆,只要把一根针伸进调整孔里再直接转车轮就可以调整松紧了。齿轮差速好在那里??????

网友:
SRT  在 2004-12-26 01:06 AM 发表:

齿差比珠差复杂??齿差的松紧要靠齿差油来调整,每次调整都要全拆开。珠差只要简单的调整一下固定镙丝的松紧就可以了,像X-RAY的T1的珠差调整更方便,什么都不用拆,只要把一根针伸进调整孔里再直接转车轮就可以 ...

确实如此,我的YOKOMO点房用的也是珠差,调整相当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跑着跑着。。一段时间后,珠差会有点松动,而齿轮差速器切不会

另外一个问题,承受能力的问题,一般来说,像电房这些不需要差速承受太多力度的同时,选用珠差确实是一个简单方便的差速。但是如果承受的力度比较大。那就建议用齿轮差速了。

还有一点就是,珠差。你螺丝上紧了,这样差速器也就紧了。而齿轮差速用的最根本的机械原理。在特定的情况下,我倒是觉得齿轮差速更可靠。因为珠差存在在可能打滑的可能。

总的来说,各有各的好处,也要看周围的条件来选择两种差速器。

关于差速器自己制作,我觉得需要比较高的精度。精度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到差速的效果。

PS:就这么多了,我如果那里说得不对,请各位指正

[ Last edited by 超级坦克 on 2004-12-26 at 02:09 ]

网友:
1在珠差的镙丝和镙帽的位置可以适当的上一点镙丝胶,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2珠差也可以受大的力量,710用的就是珠差

3提到这一点说明你对珠差和齿差的使用概念上还只是在“只要差速不打滑和有差速作用就可以了”这个比较基础的位置上。推荐用珠差不用齿差不光是调整方不方便这个方面,我说的调整不只是让差速不打滑而是按赛道状况来确定需要差速有多少松紧,在某些情况下让珠差用稍微一点点的打滑会更有助于车辆的行走。理论上珠差的松紧是可以实现无级调整的而齿差的松紧只能靠齿差油的浓度,比如说我灌进5万号的齿差油,那齿差的松紧就是5W号这个值,如果我想要5万零2千号这样一个值,那如果没有5万零2千号的油(齿差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万为一个台阶的),那我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值了,那对我的车子的设定就会有影响,说白了就是开起来不爽了齿差油用过一段时间就会变薄,这样实际上就和珠差变松了一样,我的齿差也变松了,那我如果还要保持原来那样的话就要重新灌油。齿差的一个好处就是,比如别人告诉你这个场地要用5万号这样一个值的松紧度的差速比较理想的话,那你就灌5万号的油进去,起码刚开始它就是5万号这个值,很直观也很方便做到。珠差的话他只能告诉你大概是多紧或者是镙丝拧几圈,这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值,要靠人的感觉,最后这个值肯定是有出入的。

自己做差速想要做到好有精度的话,我想买机器的钱够买一堆差速了

网友(2005-04-25):
滚珠差速器是不是单向差速的?——不好意思,没有见过

网友:
williams  在 2005-4-25 07:02 PM 发表:

滚珠差速器是不是单向差速的?——不好意思,没有见过

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AI  在 2005-4-26 12:49 AM 发表:

不是一个东西

那么珠差构造是什么样子的?找了半天没有相关的资料或图片,谢谢

网友:
williams  在 2005-4-26 06:23 PM 发表:

那么珠差构造是什么样子的?找了半天没有相关的资料或图片,谢谢

借用一下RCFANS的图片

网友:
曾拆开过1/24奥迪的珠差,回去拍张相片给你看看.

网友:
Quote:
williams  在 2005-4-26 06:23 PM 发表:

那么珠差构造是什么样子的?找了半天没有相关的资料或图片,谢谢

借用一下RCFANS的图片

看样子好像就靠旁边两块用力夹住玻球吧???

网友:
自制不难,我用了两套角磨机的齿轮做了一个,够力耐用,就是个子大了点

网友:
珠差图片

[ Last edited by ouzhenzhong on 2005-5-1 at 10:19 ]

网友:
另有前段时间加的FET管,因左边的FET管主要是倒车用的,就没加那么多。加了后车子的加速性能明显提高。

网友:
aa003398  在 2005-4-30 11:22 PM 发表:

Quote:
williams  在 2005-4-26 06:23 PM 发表:

那么珠差构造是什么样子的?找了半天没有相关的资料或图片,谢谢

借用一下RCFANS的图片

看样子好像就靠旁边两块用力夹住玻球吧???

就是靠两边的摩擦片夹着陶瓷珠或钢珠进行传动的。

网友:
感觉不好用。调紧了起不到作用,松了可能会打华

网友(2005-06-30):
呵呵,可以不用滚珠,直接用摩擦片就可以,两种差速器各有优缺点,复杂的不一定就万能,简单的更不一定就初级

网友:
aa003398  在 2005-5-2 02:09 AM 发表:

感觉不好用。调紧了起不到作用,松了可能会打华

这只能说明你不会用珠差,你还是用齿差比较好

网友A:
pc-cat  在 2005-6-30 07:33 AM 发表:

呵呵,可以不用滚珠,直接用摩擦片就可以,两种差速器各有优缺点,复杂的不一定就万能,简单的更不一定就初级

那样的话还叫珠差干什么,对差速来说复杂的就是万能的,珠差比齿差复杂很多,只要你会用珠差,你就会把齿差扔掉

网友:
ouzhenzhong  在 2005-5-1 10:24 AM 发表:

另有前段时间加的FET管,因左边的FET管主要是倒车用的,就没加那么多。加了后车子的加速性能明显提高。

http://photo.5imx.com/up/0503/20 ...

FET后边的针角怎么是焊在一起的?是这样焊接吗?小弟没改过,想了解一下

网友:
实际上两种差速器的原理是一样的
之所以出现珠差是因为一些模型的受力不大,为了减少成本,就采用了不用齿轮的珠差

网友A:
铁皮  在 2005-7-7 01:27 AM 发表:

实际上两种差速器的原理是一样的
之所以出现珠差是因为一些模型的受力不大,为了减少成本,就采用了不用齿轮的珠差

无知的人,再去好好看看为什么会有珠差和齿差两种差速吧。而且用珠差不是减少成本而是增加了,所以入门的廉价车都是给的前后齿差而珠差都是用来做为OP件卖的,比赛用的高版本车都是只看性能不计价钱的,所以给的都是头单和后珠差。

网友(2007-03-30):
引用 网友A:

无知的人,再去好好看看为什么会有珠差和齿差两种差速吧。而且用珠差不是减少成本而是增加了,所以入门的廉价车都是给的前后齿差而珠差都是用来做为OP件卖的,比赛用的高版本车都是只看性能不计价钱的,所以 ...

无刷电机比有刷电机的结构简单多了,可是无刷电机就是比有刷电机贵N倍...

网友B:
呵,这么老的帖子被挖了解出来,常听说珠差,现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过珠差的结构图片,但还是弄不懂它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这么老的帖子被挖了解出来,常听说珠差,现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过珠差的结构图片,但还是弄不懂它的原理。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推力轴承!~

网友(2008-03-06):
回复 网友C:

是啊,这个帖子还是当年在北京闲逛的时候发的。已经多年不了解模型的事情了,最近看Quattro的资料,突然想起模型上的珠差,一搜居然搜出自己几年前的帖子,看到wlliams的名字,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自己啊,幸好密码还记得,登上来一看,果不其然,真是有意思。
感谢大家提供这么多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还叫珠差干什么,对差速来说复杂的就是万能的,珠差比齿差复杂很多,只要你会用珠差,你就会把齿差扔掉

珠差也就是在模型上使用。正式汽车上都是齿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前面铁皮说得很对,原理是一样的。珠差靠摩擦、齿差靠齿合。从动力传输的效率和可靠性来说齿差强于珠差。珠差只适用于传递扭矩不大的场合。-----------没别的意思,只为讨论。说的不对欢迎扔砖头。

网友:
我想用小四轮沙滩车改遥控,但是转向和刹车需要大扭力,我自己买了两个减速电机,但是转向和刹车到尽头电机停转会烧啊!求楼主帮忙解决啊!我知道在尽头加上一个触电点开关可以控制断开单项回路,但刹车和油门有弹簧顶着就会变成抖动状态,刹车还好说,变成ABS了!可是油门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