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楼主(2004-10-12):
求救刚买的MS700陀螺锁尾可是尾浆出力不足怎么办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尾浆螺距不够,我刚装好也是
解决方法 1把尾桨轴推出来一些 等于让尾浆变距滑块行程长一些
2 有可能是尾浆变距推杆(就是那个塑料片 需要自己弯的那个)反了 应该是有预留折痕的朝外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装反了就会尾浆螺距不够造成出力不足!

楼主:
谢谢请多多指点

楼主:
我的MS700还是不锁尾而且老扫齿怎么办啊?
哎

网友B(2005-01-13):
哈哈,昨天也发现飞机尾巴转,后来一看,真的是塑料片装反了,晚上又要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