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减震问题

楼主(2004-10-12):
各位前辈,40级练习机的46
发动机
与机架连接如何减震?没有塑料支架,原设计直接固定在机头层板上。固定座处原粘合在一起的三层木板已经分层了,并且由于螺丝固定的原因,虽然有垫片但螺帽处已下陷一深坑。我的想法是是先用502胶合,再在表面涂一层粘合玻璃的硅胶,硅胶固化后仍有一定的韧性,较软,可以起到橡胶垫片减震的作用。不知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意见如何。

网友A:
我以前加过橡胶减振垫,感绝效果不错.
记着把固定螺栓锁死!

网友B:
用2毫米厚的电木板作出小条,然后在小条上按照发动机底座的螺孔距离钻出孔,固定发动机时用小条把模型机头层板夹起来,不让螺丝作用在层板上,再用橡胶垫圈减震效果会好点。

网友C:
我用四冲都不减震,二冲更加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