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电调通过电流的疑问?

楼主(2004-10-12):
市面上的5A,10A,50A,甚至450A等电调它们的电流指标是在什么环境下测试所得? 在国际上有检测标准吗?
例如:
50A的通过电流
1.是在什么的散热条件下?
2.连续工作了多少时间?
3.是阻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
4.是在什么的工作电压下测量?

又例如写连续工作电流450A, 但该电流已经超过了PCB和引线的负荷了, 如何测量?

分析各个牌子有国产有进口,看它门的指标相差很大的哦, 我主要是看他们的MOSFET管的电流指标, 一般进口的都比国产的有较大的余量,真是摸不着头脑

[ Last edited by 逻辑 on 2004-10-12 at 17:20 ]

网友:
逻辑老兄这个问题还是不要问了!我已经问的没有力气了!跟着叫吧!

网友:
无奈!郁闷!
哪位老大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哪个A数说的是他们电调上的管可在长温下的级直.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郁闷着呢200A电调要用多少平方的线啊~~~~~~~~~我装的3相300A接触器的引线有手指粗啊

楼主:
现在的电调电流标称让我感觉到很象那些"民工收录机" 不到拳头大的变压器,而上面贴上个"800W"的标志, 那到低是音乐输出功率有 800W, 还是800W只是一个编号?

看来写着100A的电调,如果出问题让他们来解释可能说"我们写的100A"是厂家的生产编号而已,哦是你自己认为是100安倍哦,SORRY:

网友:
模型界的老现象啦!许多厂家都爱毛驴充骏马,想想咱们烧了多少板子多少FET,别问了,赶快把你的板子FET加多吧!

网友:
我这里简单计算一下,大家自己看.

市面上的电调,大多用TO-220封装的MOSE管做为输出,各别有用SO8的管子.

举个例子,220封装的管子irl3803,极限电流140A,导通电阻6毫欧,但实际上电流达到70A就是这种封装管子的极限了.实际产品中,管子上超过1瓦的功耗,就要使用散热片;随着管子的温度升高,导通电阻也将变大;根据计算,不加散热片单个管子实际通过电流不能超过13A,所以从使用管子的数量及是否加散热片就可大概估计了

网友:
moto  在 2004-10-12 08:45 PM 发表:

这个问题我也郁闷着呢200A电调要用多少平方的线啊~~~~~~~~~我装的3相300A接触器的引线有手指粗啊

这是电流密度的问题,我们住宅,工厂的供电线路的电流密度较低每平方豪米一般地说只有5A左右,主要考虑线损,(电阻,电压降,发热)越长的线路线就越粗,要不就提高电压,我们电动飞机的线路,电调电阻很小,瞬间或较短的时间是可流过较大的电流。但时间长了就要发热,甚至损坏。大家复习一下儿欧姆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焦耳--楞次定律,嗨就....就   是物....啊..啊...啊就..阿就...就理就行了。
防止损坏的措施主要是不要长时间把杆推到头,电调加散热片。风冷,水冷......。

网友:
没办法的~

网友:
一百安可以打开3.2的电焊条了

网友:
电焊条是靠焊药烧熔的,如去掉焊药则会粘在焊件上发热,发红或者烧断或烧坏电焊机,或烧保险,电焊条是碳钢,电阻较大,若是铜条则只是会烧保险,3.2铜条8平方豪米多过100A电流,小意思。

楼主:
PCB线路板的经验值1mm线宽过2A, 那么过20A电流PCB就得有10mm宽啊, 而市面上超小型号但标20A的其PCB都找不到这么宽的走线, 难道是走4层板, 但我剁开过一个也是双面板而已, 嗨现在的东西水分太多了.

网友:
水分是很大`~~!!!!200A我都当心那个管脚都要烧红了~~

网友(2005-05-24):
楼上的说的都很有道理,我做过有刷电调,对大家讨论的问题表示深切的同感,调试时,阻性负载6A时烧掉了2mm的覆铜线,用焊锡加厚才解决问题,达到目的13A.所以有的很小的电调标100A等简直是欺负有的模友不懂电路,而部分模友(不是少数)也会相信,类似"XX收录机".没有办法.

网友:
电调输出电流的大小除了与MOSFET管的性能有关之外,驱动MOSFET管的波形也很重要,包括边沿的上升率和幅度.

网友:
1应是自然境  3感性负                   载                                                                         4电压范围有规定.主要受MOS管及5V稳压管功耗限制                                       调速器烧有二个原因,一是电机不转,这时的电流等于电源电压除于电机直流电阻。                二是5V稳压短路烧稳压管。

[ Last edited by junli on 2005-5-24 at 14:59 ]

网友:
老帖再拿出来议,我也说两句
我以前是玩电子的,功率管要能通过所标的额定电流值必须加“巨型”散热片,我用的管子从来没有能用到额定电流,在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甚至只加到1/10的电流就会烧掉,对电调上标那么大的值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自已用同样的管做试验,怎么试都达不到额定值,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只是一个编号而以,就像发动机所标的级数一样,还要经过计算才能得到真实的值
哪位高手有不同看法的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