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10-12):
我准备做一个大船,现用45CC两冲程气油机,功率2.3千瓦 转速6000 要半侵桨请问要用多大的桨,桨那里有买的。谢谢~!!!

网友A:
70*1.6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我也有个45CC的发动机~~~~~~~:)

楼主:
那里有那样的桨卖吗?定做也可以~我现在就差桨了哦~!!~谢谢~~!

网友C:
LCJ有70的三叶浆!,用在你的发动机上正好!

网友A:
补充:楼主可以从多准备几个70-75之间的桨,螺距不同的,分别试试。上述规格的桨是用在空泡桨上的。
[ Last edited by 于辉 on 2004-10-14 at 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