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PPJOY可以支持FMS并口线

楼主(2004-10-12):
在win2000/xp下可以,win98不行。只要在ppjoy的配置工具里添加连接到并口的“PPM radio control tx Joystick”就行了。

这意味着不要钱就可以玩G2了!

网友:
严重支持,我的小神艇遥控器是串口的也能用PPJOY,G2在网上下载中,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
雷鸟的发射机行吗(串口线)?晚上我试试去

网友:
大家都去玩g2~

网友:
雷鸟可以用!哈哈

楼主:
G2的接口设置真的很灵活,我用4通的遥控,再用键盘模拟Channel5、6、7就可以给固定翼收放襟翼、机轮,也能玩直升机的熄火降落和切换Normal/3D模式。爽!

网友:
我就等下载G2了

网友(2005-01-08):
请问楼主,你的并口线是按照FMS文档里用文雅二极管制作的呢还是用三极管制作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并口线是用稳压二极管制作的呢还是用三极管接的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做的。

网友:
gaoxin  在 2005-1-9 00:30 发表:

应该是三极管做的。

并口线具体怎么使用PPJOY,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我是用了三极管集电极开路方式的,所以只能接并口,不能用音频线了。

关于设置过程:

    PPJoy装好以后,要使用并口的话,要注意在CMOS里面配置并口使用IRQ,而且在win2000的系统管理里面,打开并行口属性(需要管理员权限),在“端口属性”页选择“使用指派给此端口的任何中断”(因为FMS线的接法就是用了并口的中断请求线)。

    然后在控制面板的“Parallel Port Joysticks”配置工具中添加一个并口游戏杆,类型是“LPT1: PPM Radio control tx Joystick”,并在映射配置页设置好通道数和按键数(例如4通道的遥控选为4 Axes,0 Buttons, 0 POV;4个轴一般选用“X轴,Y轴,油门(Throttle),尾舵(Rudder)”),在下一页的通道映射配置中,设置刚才选用的4个控制量分别对应Channel 0~Channel 3(假如要用相反的方向就选对应的Reverse X),这样PPJoy就把你的遥控模拟成了一个标准的游戏杆了,这时候就可以到系统控制面板的“游戏选项”工具中对PPJoy的并口游戏杆进行校准,你就可以用你的遥控玩所有的飞行游戏了(G2、FMS当然也没问题)。

    另外,PPJoy 的控制面板配置工具中“Options”里面有个“Debug PPM RC Interface”的选项,勾了以后,并口正常收到PPM信号时电脑就会有嗒嗒的声音,可以帮你排除故障。还有在PPJoy的安装目录里面有个“Docs”子目录,打开其中的“PPJoyMain.htm”可以得到很多关于PPJoy的指引信息。

[ Last edited by danlli on 2005-1-9 at 11:04 ]

网友:
多谢danlli,我马上试试看

网友:
不行啊,在系统控制面板的“游戏选项”工具中对PPJoy的并口游戏杆进行校准时,根本没有反应

楼主:
核对系统中并行口的中断请求设置对不对,再把PPJoy的Debug PPM RC Interface选项打开,要是听不到“嗒嗒”的声音,就是信号线送过来的信号不合标准,建议用虚拟示波器检查信号是否正常。(主要看电压是否0~5V,极性无所谓,只检查上升缘的。正常应看到一串的方脉冲。)

网友:
danlli  在 2005-1-9 12:08 发表:

核对系统中并行口的中断请求设置对不对,再把PPJoy的Debug PPM RC Interface选项打开,要是听不到“嗒嗒”的声音,就是信号线送过来的信号不合标准,建议用虚拟示波器检查信号是否正常。(主要看电压是否0~5V,极 ...

我是过了,还是没有用,我的操作系统为XP,LPT1端口设置为ECP打印端口,中断请求07,未启用检测就是即插即用端口,输入输出范围0378-037F,布置设置的队部?另外并口线在98下运行FMS一切正常

楼主:
假如win98的FMS能用的话那就肯定可以的,装对了就能听到“嗒嗒”声,要有信心!

网友:
我也已经试验成功,努力练习中!

网友:
还是没有试成,我放弃了这种方法,根据高昕网站里介绍的方法试制了PIC的FMS串口线,飞G2,好爽!!!

网友:
kecat  在 2004-10-16 05:07 PM 发表:

雷鸟可以用!哈哈

请问你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2005-11-22):
搞定了,好爽,谢谢

网友:
耕具 楼主是指引并口已经成功,现在我有两条线可以用,另一条是音频线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用的是华科尔的小神蜓35#遥控器

网友(2006-02-03):
引用 楼主:
在win2000/xp下可以,win98不行。只要在ppjoy的配置工具里添加连接到并口的“PPM radio control tx Joystick”就行了。

这意味着不要钱就可以玩G2了!

我也作了,你说的我都作了,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

网友:
也想做,但是一点知识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