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晶体的问题

楼主(2004-10-12):
是笔直插在电路板上面的吗?还是也要焊接一下,没有拆过的说,不知道的说。

配对是什么意思?只要发射机和接收机用同样的晶体就可以使用吗?

网友:
1.目前绝大多数的遥控器的晶体都是插在电路板上的,不需要焊接,有可能与电路板垂直,也有可能平行;但也有少部分的遥控,例如部分田宫模型的遥控器的晶体就有可能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

2.配对就是指的发射机的晶体频率和接收机的要一致

3.还要看发射模式,例如,如果发射机是PCM的,那么接收机可以是PCM,或者是FM的;如果发射机是FM的,那么接收机必须是FM的。一般来说,发射机和接收机最好是同一品牌的,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接收机,例如GWS,飞高都能与FUTABA,JR的发射机兼容使用,另外,频率的问题还涉及到波段的变更,频点的变更等等,可以查阅FUTABA公司的网站,www.futaba.com,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网友:
我有一台 SW RD6000 ,是 40M 的,因为想做超小室内机,看到商城里买的超小接收机是 72M 的, 如何更改电路才能让我的 RD6000 能用 72M 的晶振 ?  有没有方便的方法能在 72M 和 40M 之间进行切换?

网友:
1.如果你的遥控器是“模块化”的遥控器,就是说发射机是由“发射机主体+高频头”组成的,例如一些中高档的遥控,老款FF7,T9ZHP,FF9等,那么,只要你更换不同波段的高频头,就可以将发射机变为27,36,40,72等波段的。

2.如果你的发射机没有高频头,也就是说晶体是直接插在发射机主体上的,例如一些中低档的遥控,FF6,4VF等,那么将不能进行波段的变更而只能在原波段上进行频点的变更,例如只能在40mhz波段的范围内将40.10变为40.20,但不能变为72波段的任何一个频点。

3.“波段”指的是一个频率的范围,例如40mhz波段,72mhz波段
  “频点”指的是波段内的频率,例如72mhz波段包含72.670mhz频点,72.720频点等

网友:
mercedesclk

我用的是FF6,还不知道FF9等等可以通过更换高频头来更改频段,确实是这样吗

网友:
哎呀,好想用商城里的 BlueArrow 72MHz 2.8g超微型PPM五通道接收机,价格很便宜啊。。。。。
我的 RD6000 哪!

网友:
deepsea97,放心吧,我确定,我的意见其实就是美国futaba翻译过来的,而且加以实践的

网友:
呵呵,我准备买一套FF9,不过可能要到明年才有银子:)

网友:
mercedesclk  在 2004-10-13 08:25 AM 发表:

1.目前绝大多数的遥控器的晶体都是插在电路板上的,不需要焊接,有可能与电路板垂直,也有可能平行;但也有少部分的遥控,例如部分田宫模型的遥控器的晶体就有可能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

2.配对就是指的发射机 ...

描述不准确

网友:
mercedesclk  在 2004-10-13 10:48 AM 发表:

1.如果你的遥控器是“模块化”的遥控器,就是说发射机是由“发射机主体+高频头”组成的,例如一些中高档的遥控,老款FF7,T9ZHP,FF9等,那么,只要你更换不同波段的高频头,就可以将发射机变为27,36,40,72等波 ...

描述也不准确.只能说大部份观点正确

网友:
metalman:我本来就是用尽量通俗易懂的说法,让问问题的人容易明白一些,如果说得过于专业,你以为所有人都看得懂呀,你要是描述的准确的话,你来解答这些问题好了,别在一边站着说话不腰疼,希望你发表一些100%正确的意见。我玩遥控将近20年了,你不一定比我更有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