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吐血求大侠指教如何能避免尾电机损坏

楼主(2004-10-13):
我的尾
电机
已经换了一次,可是昨天玩了不到半小时,就突然不转了,请各位前辈指教,尾电机损坏的原因是什么?能修好不?以后玩时该如何操作以避免再次损坏。或者哪种尾电机非常耐用,无刷的?炭刷的?还是其他的什么的?再次恳请各位前辈赐教,小弟在次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也坏的太快拉,我也换过一个了,不过飞了有几天了。
尾电机就是这种档次飞机的耗材,还有尾桨也是,下次换炭刷的试试吧。

网友B:
我平均12次(6分钟左右一次)坏一个,你们呢?
碳刷的哪里买的好一点?
用在7.4V锂电上行不行?
多少线?

楼主:
哦,不是就半小时,我总共已经玩了快一个月了,平均半个月换一个吧,炭刷的用换电池吗?原先的镍氢电池能用吗?

网友C:
怎么爱坏吗?比我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啊??

楼主:
不清楚到底是操作造成的还是怎么弄的,说不动就不动了,唉,要是一个月坏一个还可以接受,毕竟不贵,换也容易,要是一个月俩就有点多了。

网友D:
B尾马达很是烦人,我在本站定了一个MonsTer 4200碳刷尾马达还没发货35元,试一下子看怎样,如好的话,给大家说一声

网友:
飞行的时候注意以下两点,可能会减少电机的损耗:
1、一次留空时间不宜太长
2、飞机落地或出现故障时一定要立即收油门,这样可以避免尾电机受力而烧毁

网友E(2004-11-13):
改拉桨+散热片,我的4200PRO已经用了4个月了,性能良好

网友F(2005-01-29):
是,换炭刷的要好得多。

网友G:
我的ESKY 3D差不多一个月了,不过不是天天飞,还没坏,据JS说是碳刷的

网友H:
哈哈,我是新买的JABO没有尾马达的。直接是主马达提供的动力,很好哦。这样就不那么痛苦尾马达坏了。

网友I:
你小子哪里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