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涡轮涡喷

楼主(2004-10-13):
[ Last edited by sky12345 on 2004-10-13 at 12:32 ]

楼主:
[ Last edited by sky12345 on 2004-10-13 at 12:42 ]

网友A:
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才能启动/

网友B:
ok
[ Last edited by nightdreamer on 2004-10-15 at 00:43 ]

网友C: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10-14 12:25 发表:
这个东西怎么才能启动/
從前方對著壓縮輪噴氣,等轉速到達9000轉/分時再加油,然後點火,
若能穩定運轉的話,轉速會上升至數萬轉,達到怠速狀態

网友D:
没明白啊有

网友E:
这涡喷能否启动吗?
轴承怕不怕过热呢?

楼主:
我有它启动视频可惜网上,上传不到视频。enw我建议你把你的涡喷改成用现成的径向涡轮避开了动平衡效率应该也比你的高点。我还有个问题请教我一直搞不明白轴与轴承是什样润滑的两边轴承是否用泵在一边轴承泵入在另一边轴承喷出回流的或者直接喷入燃烧室一起燃烧但轴与轴套到没有油槽油什样流到另一边呢?enw不知你的涡喷是什样润滑讲讲吧。祝你成功!!

网友E(2004-11-13):
试车时用二冲程车机油注入油管,油管有70cm长出口用毛细管.进油口高于出油口利用重力把油压入.

网友F(2004-12-28):
这个不是你的吧,只不过找了点图贴上而已

网友G:
有谁知到 燃烧室怎样做

网友H:
很难得有那么详尽的图片。顶!
我想问一下,你这种涡喷的功率是否会比较低一些呢?

网友G:
胡子都顶出来了

网友I(2005-04-08):
好东西啊,在那里找到的啊。

网友J:
好东西,最好能再附加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