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急

楼主(2004-10-13):
7.4V锂电的电压大概降到多少才充电比较好~

网友A:
不知道也顶一下~~~~~~~~~~~呵呵

网友B:
不低于5.2V就行!这时一般电调已截止了!
[ Last edited by mingji on 2004-10-14 at 23:36 ]

网友C:
锂离子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为2.5V~2.75V(电池厂给出工作电压范围或给出终止放电电压,各参数略有不同)。低于终止放电电压继续放电称为过放,过放对电池会有损害。
所以最好控制在单节3V以上,呵呵
经验 感觉 电池发力不足,就 下来换

网友D:
感觉飞不动就换来充比较稳妥~

网友E:
哈哈。其实锂电池随时随地都可以冲电的,只要不是冲足的,都可以的。

网友F:
一般用两节电池时,电调的截止电压是5v,这是电池的负载截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