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无刷马达

楼主(2004-10-13):
如果是六个绕组的怎么绕线,先谢了!

网友A:
看这里:
http://www.solcon.nl/gjkool/brushlessE4.html#links

网友B:
一般都是9极的示意图,简单画了个给你看。

网友B:
上面是Y接,再来个D接的图。
临时手画的,将就看吧。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4-10-14 at 0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