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小电直的电动机换成小发动机不就能长时间飞了吗?

楼主(2004-10-13):
将小电直的电动机换成小发动机不就能长时间飞了吗?

网友:
小電直改油動你干脆到飛揚買台15級小油動机算了

网友:
二楼,哪里可以买到15的小油动机机?贴个址上来?

网友:
离合器不好搞?

网友:
呵呵,从来只有油动改电动的,把电动的改成油动的说实在话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呢!

网友:
发动机并不比电动机飞行时间长,一般油直一箱油也就飞10分钟左右。而电直可以飞到30分钟以上。

楼主:
说说玩玩的,VIDCT兄,我见到一种飞行平衡仪FUTABA PA-2 不知道能用在小电直上吗?很便宜只要300多点。

网友:
没有试过,不过这个应该是用在固定翼上的,不晓得能不能用的直升机上,反正也不贵,哪位朋友能尝试一下。

网友:
我想要,不知何处有卖?

网友:
biohazard  在 2004-10-19 09:23 AM 发表:

说说玩玩的,VIDCT兄,我见到一种飞行平衡仪FUTABA PA-2 不知道能用在小电直上吗?很便宜只要300多点。

300?
不便宜

楼主:
是3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