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SW 27B象真滑翔机装机全过程——机身制做篇

楼主(2004-10-13):
用美纹纸将舱盖外面盖住,以便施工。
将4个大小不一的孔开好。
用“哥俩好”将机翼后缘位置的机身支撑条粘好。
粘好用胶木车的机翼主插销套管,同时还具有对机身有个横向支撑。
完工后近看。
用铜棒车的舱盖插销。
原配的
舵机
安装盘预留空与要用的舵机不匹配,用三层板重新制作一个,还有接收机安装盘。
在方向舵安装槽里开出铰链安装用的小方孔。
在垂尾顶部做出水尾安装垫片。
全轻木的方向舵以及铰链、摇臂。
全轻木的水平尾翼。在上固定螺丝位置的上表面嵌入了两块方形三层板加强。
全轻木的水平尾翼。在上固定螺丝位置的下表面嵌入了两块菱形三层板加强。
蒙皮后的方向舵和水平尾翼。
[ Last edited by turbo911 on 2004-10-15 at 22:33 ]

楼主:
装上3810原配的591舵机,控制方向舵和升降舵。
将方向舵操纵钢丝穿入机身内的PVC管中从开口穿出弯出所需角度。
装上方向舵检查钢丝长度与行程是否合适。
机尾组合完工后全貌。
[ Last edited by turbo911 on 2004-10-15 at 23:23 ]

网友A:
用铜棒车的舱盖插销是乍一回事啊。

网友B:
升降舵的操纵机构是怎样的呢?
平尾就用那两个螺栓定位就可以了吗?
能给个细节的图吗?

网友C:
好亮, 我喜欢

楼主(2005-05-13):
升降舵是用0.8的钢丝穿过pvc管到达水平尾翼的下方,再弯出个半z字扣穿在摇臂上做推拉运动。

网友D:
严重支持DIY精神!!

网友E(2012-08-25):
2004年的帖子,今天看来还那么销魂啊!

网友:
全轻木的方向舵以及铰链、摇臂。
将方向舵操纵钢丝穿入机身内的PVC管中从开口穿出弯出所需角度。
这设计好
好多德国机也采用这、楼主会大量生产吗?

楼主:
90兄,这个是早年买的MPX的ASW27B,原来打算找下汤羹特的DG600。不知香港还有机会寻到不。这种结构确实能够保证方向舵的轴在最中点。

网友F(2012-10-17):
楼主能给份加工图纸吗?谢谢了!
baohua12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