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4-10-13):
翼龙升翼舵上下拉满,一般几度?我的才20度不到~太不正常了~哎~并且已经将扣在最内侧~前辈们有什么方法指教一下~

网友:
20度足够了

楼主:
听个前辈说他能拉到30-45 搞的我郁闷了啊~

网友:
我没有注意,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
bs9813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积分 N/A
发贴 N/A
性别  保密
注册 N/A
状态 离线
鬼啊~?

网友:
把拉杆安装在舵机盘的的上孔向外移,如果已到最外面,那就延长一下舵机摇臂吧。

网友:
我现在放在中间就感觉已经很灵活了。。。

楼主:
gyro  在 2004-10-14 10:31 发表:

我现在放在中间就感觉已经很灵活了。。。

实测升力舵打死15度~包括微调~阻力舵打死30度~
杆子回中,尾翼平.现在舵机最长距离处接杆,升翼最近处接杆测的~不加工看来没法子整了~

网友:
又不是飞3D机,翼龙20度够了。

网友:
角度小点不容易失速,也不错啊。

楼主:
可是现在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全油门滑行20米拉杆居然和车模一样还是在地上~郁闷~~~~

网友:
hongkr  在 2004-10-14 01:12 PM 发表:

可是现在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全油门滑行20米拉杆居然和车模一样还是在地上~郁闷~~~~

你还是从手上起飞吧,从地上起飞很费动力的。

楼主:
手上飞结果,坠机~5555

网友:
是机子的重心不对吧?你先不开动力用手投掷看看滑翔的轨迹,调好重心后很容易就可以手上起飞的.我第一次可以放飞的飞机就是第一次从手上起飞的翼龙,其它的象皮恩斯呀之类的飞机一次都没成功过.

楼主:
那地上全推应该够力的~真是郁闷了~难道非手扔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