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 摇控器连不上笔记本电脑

楼主(2004-10-14):
我安装了Tru-flite 模拟在笔记本电脑上但无法连上摇控器,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办法解决, 谢谢.

网友A:
跟你的笔记本供应商联系,跟他买转接线!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4-10-14 at 19:22 ]

网友A:
我记得笔记本有COM接口啊!如果没有,那打印口应该有吧????COM转打印口线也有卖的!你先说说你的笔记本是什么型号的!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4-10-14 at 19:20 ]

网友B:
我的笔记本都是usb~~~

网友A:
一定有外接扩展卡,你去卖你笔记本那家问问!

网友C:
买一个com转usb的线就行,是有驱动程序的,我的就是用的IBM的笔记本用的,很好用的,除非你的转线接的位置不对,否则是可以用的,要不就是你的COM口有问题,总之是可以用的,你多试试!

网友D:
而且必须是98系统吧。

网友E:
xp系统也可,我就用的xp

网友F:
买转接头吧,我的笔记本也只有打印口和USB口,串口也是用转接头模拟出来的,一般转接头都会附带一个驱动程序,安装好之后会出现一个Com4或Com5,我的模拟器和手机都是通过这个接口连到电脑上的,这个接头很便宜好像是20多,到电脑市场那些卖网线之类的地方去看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