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关于小电直的操纵手法问题

楼主(2004-10-14):
小电直可以不打副翼飞吗?
我的esky不打副翼飞会左右晃,但是我在
模拟器
里面分明是可以只用左手操纵就可以的啊,大家讨论一下是不是电直没调好。
另外电直老在前后左右3米范围上晃来晃去是否正常?应该怎么调才稳?
飞直机我是新手,问题菜,请大家说说。

网友A:
肯定要打副翼飞的,模拟器和现实差距很大的。

网友B:
小电直不可能那么稳的,你在模拟器里面加上风的条件试试。

网友C:
我的体会:飞小电直就像自行车比慢!要不停修正就是不停打舵。

网友D:
楼上的兄弟说对了,电直就应该这样。不断的打舵修正

网友E:
其实很难飞的~~~

楼主:
哦,原来想飞小电直可以不用跑到外头,看来想在室内飞还需时日啊。
而且看来比飞固定翼难多了啊,固定翼只要控制仰俯和副翼也可以飞。直机至少要不断修正三个舵面

网友E:
多玩玩就习惯了~

网友F:
同意,多练一段时间就会好很多,我飞了6-7次,这次蛙跳练习终于基本没有摔机了。
还有模拟器练习

网友G:
我飞的是E_sky普通型,在电脑上模拟操作可以了,也很少摔机,可是飞真飞机感觉不一样,速度比电脑快得多,
而且飘来飘去,不好定住,现在还是停留在地面滑行阶段不敢起来,有时偶尔会起来20公分左右,但很快又下
去了,生怕摔机.这会不会是因为高度低向下的气流由于地面反射影响造成机体不稳定因而不好控制?是不是高
度高一些(30公分以上)就要稳定一些,好控制一些.也许有一种心理障碍,请问怎么突破这个心理障碍?
练习"蛙跳"老是会飘来飘去怎么调整?

网友F:
我练了次数也不多,不过现在可以把机器停在一人高的高度,还算不上悬停,有点晃动,不过总算不会频繁摔机了。50公分以上的飞行高度一定比20-30公分稳定。
对付飘来飘去,我的办法是,当发现机器开始大幅度摆动时,看着摆动方向相应大幅度打副翼的反舵,看到有起色然后很快恢复,反复几次就不摆了。

网友H:
记住:小电直是直升机中最难飞的。

网友I:
电直太难飞了,我买了一个多月飞了几次都还没控制的好,尾翼都摔坏三个了。

网友J:
对尾练习悬停还没什么难度,对头练习才是真正的噩梦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拿电直练四位悬停,尾冲自己已经很稳了,但头冲自己的时候就,还不如刚练的时候稳呢!

网友E:
难度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