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闪光天龙801后推飞机总是栽头怎么办啊?

楼主(2004-10-15):
晕晕~俺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cb90c37259c3.jhtml
就是上面那种~5555555555........现在飞机头都裂开了~

网友A:
把电池往后挪一下看看,如果还不行,把调整水平尾翼让其后端稍微上翘,还有在主翼前部下方加点东西垫起来也可以调整栽头的现象
但是如果你的飞机总是先抬头,然后再低头,那就不能这么调整了,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起飞方式:
手掷起飞需要平着,用最大的力气扔出去,不能抬头扔,那样飞机就会抬头,然后机翼失速,over

网友B:
我猜测的可能原因如下:
1:你的飞机以前受到过猛烈撞击,那根黑色的碳素杆从机身脱落,造成飞机的前后两部分不在一条直线上,你从飞机头部向后平视就能检查出来。解决办法,用快干胶把碳素杆重新粘在机身上,注意要让水平尾翼和翅膀平行,否则飞机有左倾斜或者右倾斜的问题。
2:飞机的重心位置不对,太靠前了,从前沿算起的33%以后,可以把电池向后移动一下,测试重心位置。
3:起飞时的投掷方式,有模友告诉你了,就不多说了。

网友C:
上天前,做过无动力滑翔试飞么?滑翔试飞正常了,动力试飞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剩下的就是操作手法的问题了。不建议初学者买这种类型的飞机,控制手段极其不完善,根本不适合初学者。
[ Last edited by 闪电飞猫 on 2004-10-15 at 10:40 ]

网友D:
如果你从来没接触过航模,第一次飞怎么调也没有用,就算调到最佳状态,也要摔机的,待水平练高了
既使飞机没调好,出手栽头或左右偏也可以反应过来,边飞边调整。楼主还是先弄个模拟器或耐摔点的玩玩吧。

楼主:
第一次飞的时候,碰巧遇到航模队的在放油动机,他们说后面重,把中间闪光用的3节7号电池都拿出来了,然后又把其中两节放在了前面电池盒里,才勉强可以飞起来~不过他们说头还是轻~后来我回家把三节电池又装到中间,然后按照他们说的,加重头部,直到达到平衡状态,可是我上次去飞,就摔坏了~5555.....

网友A:
呵呵,这种飞机厂家也能放出来????

网友E:
这种飞机本来就是设计供那些什么都玩熟了,觉得再没什么可玩的老鸟消遣的.

网友F:
天下第一难飞的飞机!和我以前的小鹰是一路货。建议换个别的来飞,翼龙是不错的选择,别的方面倒是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就是有一点特别的耐摔,这点太适合新手了,我摔了不下100次,照样飞没有问题,外观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坏和新的也差不多就是有几条摔机的折痕。别再折腾你的飞龙了,这是我的经验。

楼主:
哦~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可什么地方有模拟器啊?或者谁有翼龙的模拟器啊?我信箱地址是:lhmilym@163.com 可发12M的附件,有的话,麻烦也给我发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