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我是新手该玩什么样的飞机呢?谢谢~

楼主(2004-10-15):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大家,目前火鸟400/火鸟403/翼龙3通慢速机/翼龙4通运动机,分别的市场最低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400左右,最后一款国内无货
我感觉翼龙好飞,但是再好飞的飞机,没练过模拟器就可以飞起来的,都可以进国家队了

网友:
翼龙是首选

网友:
火鸟400也是合适的选择,价格是350RM。

网友:
火鸟400~403都不错啊,403稍贵点400RMB多点,这两种飞机动力很强,比翼龙爬升有力。也很耐摔,外表更是比翼龙精制的多。

网友:
初学者都建议选翼龙吧!它的飞行设计上要比火鸟400/403的要好,稳定,可以慢速低飞,乐趣无穷啊!

网友:
翼龙3通~~~我没玩模拟,难怪暂时飞不起来~~~争取去国家队~~

网友:
我学飞用的火鸟400,在学校足球场上,第一次没飞起来,后来就很好了;学飞我感觉主要降落路线事先根据场地的情况要选好,让飞机直线飞行缓慢下降降落;对我而言,摔飞机主要发生在小半径盘旋降落时,否则一般不容易摔飞机。

网友:
hongkr  在 2004-10-15 03:05 PM 发表:

翼龙3通~~~我没玩模拟,难怪暂时飞不起来~~~争取去国家队~~

加油吧去哪的话也的是当教练

网友:
我也是新手,没飞过固定翼飞机,我准备DIY KT3D机,自己做的飞上天,更有成就感

网友:
唐山模迷  在 2004-10-15 16:17 发表:

加油吧去哪的话也的是当教练

那你过来先教我~~~不然我不去国家队丢脸`~~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
龙3通的最低价格是多少啊?淘宝上有卖的从388-430不等~晕晕,想打听一下最低价~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
翼龙3通的最低价格是多少啊?淘宝上有卖的从388-430不等~晕晕,想打听一下最低价~

网友:
看看本地有没有,从本地买可以挑,邮购还不知道对方给你什么飞机呢
有朋友邮购的飞机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gyro  在 2004-10-15 09:57 AM 发表:

400左右,最后一款国内无货
我感觉翼龙好飞,但是再好飞的飞机,没练过模拟器就可以飞起来的,都可以进国家队了

这么说我也可以进国家队了?我可是从没有练过模拟器的啊,还是一个人自己飞,要说还是论坛上的哥们的帮助我才飞起来的。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买翼龙,可以在论坛上看看请模友帮忙买一个。你需要的话可以推荐给你,大家都会帮你忙的。现在的翼龙已经带模拟软件了,用翼龙的遥控就可以在电脑是玩了,电机也是480的了。别买错了,还买以前的老款,是不带模拟器的,价钱应该没有多大的不同,好象是一样的价钱。
我以前买的是老款的,不带模拟器,我没有玩过新款的遥控,不好评价,只知道是多了模拟功能。但是翼龙的老款遥控真的是太水了,现在的新的不知道好点没有?我也是新手菜鸟一个,只是把以前的经验告诉你而已,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少做点弯路。

网友:
对了,我的翼龙已经换了T4YF 的遥控,你要是打算一直玩下去的话也建议你买一套,一次投资不然你以后又要重复投资了,可以不买翼龙的原配遥控,这是我的个人经验。浆也要多买上2个。

网友:
翼龙4通运动机 - You can buy one from Hong Kong WaiGo Model -
http://www.waigo.com.hk

about $600 .

网友:
火鸟403,400.00

网友:
不用问,当然是翼龙了。。。。。。。。。

楼主:
翼龙3通慢速滑翔机的II代(含遥控器模拟器接口\数据线和光盘一张),目前价格是多少啊?
另外,怎么换T4YF 的遥控????茫然ING........论坛里有朋友可以代买吗?我是江苏徐州的,我们这里就只有垃圾闪光天龙801卖啊!郁闷,航模店老板还说闪光天龙801好飞,真想一脚踢他"蛋"上!

网友:
翼龙的遥控太差了,2代带模拟器的不知道好点没有,老款简直是不能用啊。但是高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自己改下,我看到过以前的帖上有高手改了来飞云舞哦,自己清楚自己对电子知识的了解程度,是高手的话就自己改吧,不是嘛还是买个好的。

网友:
lhmilym  在 2004-10-17 07:05 AM 发表:

翼龙3通慢速滑翔机的II代(含遥控器模拟器接口\数据线和光盘一张),目前价格是多少啊?
另外,怎么换T4YF 的遥控????茫然ING........论坛里有朋友可以代买吗?我是江苏徐州的,我们这里就只有垃圾闪光天龙801卖啊!郁闷 ...

买个翼龙的套机,除了没有接收发射和舵机(有的也包含舵机,看清楚商家的配置)以外,设备都有了,记住:要II代的,这样电机是480的,不用自己换了。然后去蚂蚁那里买个4vf的或4yf的发射和接收,也可以只要发射,因为他们原配的接收有点重:(,顺便选两个舵机,12g以下的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装起来了,哦,还要买几块电池
上面这些加起来投资在600左右(不含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