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X:有按teba的资料作成功电调的吗?

楼主(2004-10-15):
http://home.versanet.de/~b-konze/blmc_bko/blmc_en.htm上的图画好了板,准备送印制板厂做几块试试。
德国原作者说“This PCB needs software version 2.07. ”,可是他公布的程序已经到V3.3了呀,按他的图能用V3。3吗?请作过的DX指点一下。
特别请教modelfly:你用的程序版本是V3。3吗?给点指点可以吗?谢了

网友:
建议先做几个试试,程序应该可以用v3.3的,实在不行可以自己编嘛.
我先预定一个!

网友:
我已经做好了,也装用了V3.03的
用似乎可以用,感觉也不错.
问题有2个
1,启动时间实在是太长了,1秒钟还不1定能启动完成.(特别是停了电机以后再启动)
2,加速和减速时间太慢了,足足1秒中才能从小油门加到满油门.

网友:
我的情况和water的差不多,就是启动力矩不够。

网友:
老大们继续努力~

楼主:
已经去制板了。调好再向各位汇报

网友:
哈哈,我也要一个,算上我啊。
可能这和它使用的过零检测方法有关,有另外一种在pwm关闭时检测的算法据说好像快点,而且更加精确。

网友:
无感无刷机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过零检测电路导致的延迟启动,高性能的无刷电调都在软件中解决,但是都有一定的延迟,一秒以内应该是比较好的了;diy的电机的铁心材料性能可能没有商品机的好,磁铁的高斯数较低,再者软件不是很完善,有些diy的电路上采用了光藕导致输出波形的下降沿不够陡,自然机机发热扭矩不高。
我还是赞成有感机甚至是光电位置检测的,特别是大功率机机。

网友:
xiaoke  在 2004-10-15 10:07 AM 发表:

http://home.versanet.de/~b-konze/blmc_bko/blmc_en.htm上的图画好了板,准备送印制板厂做几块试试。
德国原作者说“This PCB needs software version 2.07. ”,可是他公布的程序已经到V3.3了呀, ...

3。03版的程序不用改可以直接使用,希望大家多联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