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电池不耐用,配什么Li电好?11.1v还是..?

楼主(2004-10-15):
雷鸟电池不耐用,配什么Li电好?11.1v还是..?今天飞不起来,不知什么原因,电压不够吗?量了有10v呢

网友:
是挺不过瘾的,我看了坛子里的高手帖子,基本是建议使用11.1V的Li电。就是有点烧尾电机的嫌疑。我正要买一块11.1的电池+锂电充电器,不过现在断货+涨价。等等再说吧
我想先再买一块镍氢的来用着

楼主:
我的雷鸟飞不起来了,好象 没力气,离开不了地面。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天换了尾马达,是4200碳刷的,用11.1vLi电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
由于没有说明书,没有经验,我的新锂电第一次冲就完蛋了,电池胀得跟气球似的。
是不是你的电池不行了?量一下电压吧。或用原来的镍氢电池试试,雷鸟的动力应该还不错呀。

网友:
你的雷鸟如果是用的原厂的360马达的话,就有可能飞不起来。因为那个马达的参数有问题,不过只要换齿轮换成13T的就可以飞了。另外要注意齿轮与齿轮间要留间隙,不然会产生传动阻力,对性能影响也非常大。

网友:
来找我吧,换个好电池

网友:
我也说两句吧,商城的11.1v里电飞飞达一类大小的电直确实好飞,配4200尾马达很合适,烧尾马达到不会,只是温度会很高,最好加个散热片。如果装的是4200尾马达,就不用氢电了,就算是9.6v的也不行,会感觉尾马达没劲。如果用的是较早的日本碳精3335尾马达,用氢电或7.4v里电都很好,11.1v里电会烧。
   11.1v里电飞起来爽,但有个不足,就是寿命很短,反复充电次数不足100次。不仅这款电池,其他氢电或申泰的里电寿命都很短,充电数十次以后,飞行时间明显变短。我用过最好的电池是我那piccolo原装的9.6v氢电,寿命很长,使用ch110充电器,半年了,现在状态依然很好。
  电直飞行技巧娴熟后,电池成了易耗品,一年来我用过的各类电池有好几种品牌、十多颗,一直没能找到较满意的电池,希望各位模友介绍自己较为满意的电池,在次感谢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顶.

楼主:
vidct  在 2004-10-16 05:17 PM 发表:

你的雷鸟如果是用的原厂的360马达的话,就有可能飞不起来。因为那个马达的参数有问题,不过只要换齿轮换成13T的就可以飞了。另外要注意齿轮与齿轮间要留间隙,不然会产生传动阻力,对性能影响也非常大。

马达不知道是360还是280的,是那种黑色金属外壳和后盖和紫色散热片的,没有文字。一定要换齿轮吗(电机和齿轮我都没动过,不存在配合过紧的问题)?但当时买的时候是可以飞的呀(CLC展台的小伙子演示了一下)。

楼主:
kecat  在 2004-10-16 03:13 PM 发表:

由于没有说明书,没有经验,我的新锂电第一次冲就完蛋了,电池胀得跟气球似的。
是不是你的电池不行了?量一下电压吧。或用原来的镍氢电池试试,雷鸟的动力应该还不错呀。

我用的就是原装的9.6v氢电。